[电源] 改装的手电充电器挂了,不折腾了

楼主(2020-01-03):
给爸妈的手电带充电座,主要就是充电简单(不怕装反电芯),用了好几年
前几天去修灯时说充不起了,就带回家看看

这是以前用其他充电器改的

贴了标签,他们不会搞错

原电压4.8V、250mA

顶面有个灯,充电会亮红灯

插电,有输出电压

找个没啥电的电池充,居然只有9mA电流

拆了先看看

板子正面
RCC的电路

背面

以前就改了初级的稳压管和转灯电路的电阻
这是改后的转灯电路
以前的山寨充电器就是这么简单

短路电流才额定的一半

灯也不怎么亮

关掉台灯才清楚一点

算了,懒得折腾它了,另做个充电器用

网友A:
被超载了,好吧,这个破电源可以拆散扔掉了,我猜元首会把外壳留下哈哈

网友B:
电流变小是什么原因呢?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C:
给父母反哺以光明,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超载了,好吧,这个破电源可以拆散扔掉了,我猜元首会把外壳留下哈哈

哈哈哈,线和壳子是要留用的

网友D:
RCC的性能差,换个充电器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变小是什么原因呢?滤波电容失效了?

有可能,懒得查原因了

网友E:
直接用4056加一个外壳搞usb接口,另一头dc接口不香吗

网友F:
短路电流那么小,是不j整流二极管电阻变大了?

网友G:
太山寨了,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父母反哺以光明,赞一个!

给爸妈干活,必须的

网友:
还是扔了吧,没价值了~

网友:
电流太小了,充电多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RCC的性能差,换个充电器再改

准备用4056充电板做一个

网友:
元首虽然对犹太人狠了点,但对父母,还是挺有孝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4056加一个外壳搞usb接口,另一头dc接口不香吗

嗯嗯,已经用垃圾读卡器壳子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电流那么小,是不j整流二极管电阻变大了?

没测,估计不是

网友:
这手电充电器电路比较精简,用着不是很放心。线和壳子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这种山寨充电器还是少用,不过一般坏了都是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山寨了,不好改

RCC的确实不好改,还是用4056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