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别克凯越机械钥匙开门报警二次拆修

楼主(2020-01-03):
10月份因为机械钥匙开门报警整了下闭锁器,以为好了,燃鹅……又旧病复发了。旧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72
由于旧贴已经没法上传图片了,再开一贴供大家借鉴自己动手,以免需要维修的同学重新采购闭锁器浪费资源。
上次是往传感器里喷了酒精用棉签清理的,只好了一个月后又旧病复发了。这次把传感器的上盖也撬开,原厂是用硬胶粘合的,撬下就开,修好好再用AB胶粘回去。锁芯传感器的导轨上有黑色的氧化层,用万用表通断档试了下同一触点内黑色层和银色层间歇性不导电,而且用酒精也擦不掉。这次直接上砂纸把传感器导轨上的黑色层彻底擦干净,用力过猛联同表面的电镀层也给擦掉了,不过导轨是铜的应该能再用上个两三年不会氧化。把传感器装好用万用表测试了下触点联通正常后用AB胶粘合传感器上盖。逆序复装已经不报警了,这次应该是彻底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20-11-26 07:49):
按此方法只能保用一两个月,都别修了,换闭锁器吧

网友A:
原来是这里报警,我之前那台宝骏630也有类似故障,不过最后换了一个门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里报警,我之前那台宝骏630也有类似故障,不过最后换了一个门锁就好了. ...

换门锁这不是嫌贵吗!咱穷人玩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门锁这不是嫌贵吗!咱穷人玩法

我没你技术好啊.一个含工钱大概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你技术好啊.一个含工钱大概150

我这自己拆两次了,估计合着都浪费三四个小时了呢。也不算太贵

网友:
多摸点锂基酯就不容易氧化了

网友:
我也是自己TB买了锁块,自己换了。旧的拆下来先留着,清理下以后备用吧

网友B(2020-11-19):
我姐的2011凯越也是这样子,学到了,等有空拆开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姐的2011凯越也是这样子,学到了,等有空拆开修复一下

别学了,只能保用一两个月,一两个月后铜表面氧化后又会接触不良,自己换副厂的闭锁器吧,估计五六十吧

网友:
我这有一个是开车过程中不断的有咔咔的开闭锁的声音,判断是左前门闭锁机构接触不良。本来打算清理一下。看了楼主的补充说明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