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3v3的MCU 怎么接5v单片机的PA脚?

楼主(2020-01-03):
新手有点懵了

现在STM32器件端口大多使用3V规格,怎么接收5v MCU的端口值?
如果用电阻分压引入,读取的端口值不是就不对了吗

网友A:
一般直接接就可以,不放心的话可以加个点评转换,简单点的话串个电阻

网友B:
现在大多数芯片都兼容3V和5V电平,实在不兼容的话:
1. 如果只是几个口,就把IO做单向处理;
2. 如果要双向通信的,那就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TXS0108E 8位双向电压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多数芯片都兼容3V和5V电平,实在不兼容的话:
1. 如果只是几个口,就把IO做单向处理;
2. 如果要双向 ...

关于1,单向处理 怎么解决不同电平的完整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接就可以,不放心的话可以加个点评转换,简单点的话串个电阻

涉及ADC读取

网友:
直接接就行了。一般端口口可以承受TTL电平的。

网友:
不是大多数引脚可以容忍5V电压吗?

网友:
adc读取的话,电阻分压吧

网友:
你要把问题说清楚啊,到底只是电平还是涉及模拟电压?
如果是模拟电压,要用到ADC的话,就只能电阻分压了。

网友C:
Adc可以用分压,数字用电平转换电路匹配,esp8266是1v的ADC,nodemcu之类的是3V3,就是分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可以用分压,数字用电平转换电路匹配,esp8266是1v的ADC,nodemcu之类的是3V3,就是分压的 ...

感谢回复

要准备接触些3v的器件  有点紧张,
好象有个3v模块已经挂掉了

网友D:
查一下你用的芯片手册,STM32大多数IO可以容忍5V电平的,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
5V的端口设定低电平有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你用的芯片手册,STM32大多数IO可以容忍5V电平的,直接接就可以。

不仅仅是STM32,,
现在很多模块都是3v 甚至更低

网友:
有些STM32的部分端口兼容5V电平,看手册可以找到。

网友:
比如新塘的MCU的IO一般都是3.3V,可忍受5V电平的
当然其他MCU,可以接个电平转换片子

网友:
STM手册里有说明的。管脚注明FT的是容忍5V的。

2.FT:容忍5V

网友:
如果是检测IO电平,可以串二极管隔离

网友:
看手册啊,有说明那些IO可以容忍5V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