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不算维修的维修上海索的48V电动车充电器及散热风扇

楼主(2020-01-03):
早上同事说充电器不工作了,让我帮忙看看。带着工具下去看到两个充电器,一个新一个旧,问我能不能凑成一个能用的,想想难度也不大,试试看
旧的是普通输出插头,新的是圆形输出插头,不通用

拆螺丝先,旧的是贴纸标签,索的电子,新的是凹凸印字,三角防拆螺丝

打开一看,旧的板子发黄,新的满是维修痕迹,看字迹,貌似是我上次修过的,
记得是保险+芯片+mos和驱动电阻以及光耦+TL431全炸了

旧板子确实发黄了,新板自貌似也没有缩水

看得出来维修的痕迹了吧,换了好多件

旧板子上电貌似正常

电压也正常

新板子修过的也正常,但是偏低一点,冬天不知道该高还是低

然后动了一下输入线就没有输出了,看来是旧线老化铜芯接触不好了,考虑到旧板子本身还可以,那就换线操作吧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说风扇之前噪音很大,考虑到2013年的风扇了,也顺带换掉。
基本上没啥难度,拆焊12个焊点的事,都算不上维修了哈哈

也不能这么水,研究一下风扇噪音的问题,上电试机确实震动厉害,噪音大,要么是缺油,要么是磨损旷量太大

没有找到卡扣,暴力卸掉风扇叶子,看到是无刷的,含油轴承是直接卡入的

取下塑料卡簧和含油轴承,确实比较干涩,也很脏了

仔细看单薄的线圈和板子好像有点变形翘起,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风扇噪音大,散热不好板子发黄?

线圈跟板子是一体的,轻轻抠下来就行,看到一个集成霍尔的驱动,方案真简洁

很细的线圈,硅钢片也就四片

清理完重新装回去上油,压平电路板打胶,再上电试机就没有噪音了,看来确实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好吧,又多一个吃灰的备件

网友A:
充电器这种廉价风扇用久了就会缺油磨损严重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这种廉价风扇用久了就会缺油磨损严重噪音大~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这种低端风扇确实不咋地

网友B:
主要是缺油,加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缺油,加点就好

对的哈哈,拆开加油

网友C:
山寨风扇太多了

网友D:
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风扇缺油,输出线和输入线断线,真正炸机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风扇缺油,输出线和输入线断线,真正炸机的比较少。 ...

总结得很到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风扇太多了

考虑到用了这么多年,这个风扇也算鞠躬尽瘁了

网友E:
胜利890C发来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胜利890C发来贺电

还没动手学元首给它刷机改量程哈哈

网友F(2020-12-26):
引用 楼主:
还没动手学元首给它刷机改量程哈哈

你这个注射器里面是油还是胶啊?

一般粘这个用啥胶比较好

网友F:
直接能扣开吗  不敢用力
怕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注射器里面是油还是胶啊?

一般粘这个用啥胶比较好

油。。。。

不知道502胶水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能扣开吗  不敢用力
怕报废了

是的,直接抠开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这种低端风扇确实不咋地

缝纫机油吗 这么透亮 没扣开 拿美工刀戳个窟窿 点了一滴油进去  嗯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G:
现在都没人发帖了,算不上维修也是贴,就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缝纫机油吗 这么透亮 没扣开 拿美工刀戳个窟窿 点了一滴油进去  嗯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

进口的特种润滑油,大概两千块钱500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没人发帖了,算不上维修也是贴,就发咯

。。。。。。。。。。哈哈哈哈,看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的特种润滑油,大概两千块钱500ml

这么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