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拆解』拆修一条合格的TYPEC数据线

楼主(2020-01-03):
『X拆解』拆修一条合格的TYPEC数据线
讲真,其实不管数据线多好。。也不如使用习惯好。。这条编织数据线,是放在家里给老婆手机充电的,还没半年,发现接触不良。。
用手术刀割开包胶,原本不想破坏90°角的方式

无奈用锡浆+风枪,无法补焊至完美境界。。(一面可以快充,一面不行)

跟苹果头一样,这牙多的恐怖。。

风枪加热弯头处,拉出来一看。。啧啧,90°角就是这么转弯的啊。。

拆下来用烙铁加焊,啧啧,这焊工。。我都想吐槽我自己了

其实我不爱用锡膏的。。最后还是抹了锡膏,用普通焊锡拉几次

再用微距镜头检查N遍。。

确保没问题,焊上数据线

刚好手机无电,可以了,小米高通QC3,18瓦,完美。

然后就是无法直视的哥俩好封住,固化后用锉刀打磨下用了。

网友A:
5块钱的数据线,修复用了你200块的工时,3块钱的材料,这样这条数据线你可以卖到210块了

网友B:
平时搞东西,经常不好固定,有想过买台钳,但是使用率太低了,也不知道放哪好,你这个是几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搞东西,经常不好固定,有想过买台钳,但是使用率太低了,也不知道放哪好,你这个是几寸的 ...

记忆中14寸好像,黄尚推荐的,很稳,主要价格不贵,才10多元还包邮,虽然很粗糙,但是随便夹夹焊东西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的数据线,修复用了你200块的工时,3块钱的材料,这样这条数据线你可以卖到210块了 ...

顺手的并且支持快充的数据线不多,讲真,5元还不一定能买到带芯片四线支持快充的数据线。。(偷偷说一下,我这刷单刷的。。)

网友:
没半年就接触不良,不能算合格哦

网友:
打击一下,5块钱买的,线长1.8M。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忆中14寸好像,黄尚推荐的,很稳,主要价格不贵,才10多元还包邮,虽然很粗糙,但是随便夹夹焊东西还是 ...

我放在家门口的台钳不知道那个家伙顺走了,现在到处找台钳,这玩意太重网上又不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忆中14寸好像,黄尚推荐的,很稳,主要价格不贵,才10多元还包邮,虽然很粗糙,但是随便夹夹焊东西还是 ...

现在没有10多元包邮的了

网友:
有微距镜头果然比较嘚瑟哈哈

网友:
这手是够稳的

网友:
原来这种线内都有电阻和电容

网友:
接口太多线了,快看不清焊了

网友:
有一面5脚好像没焊过去啊,还是4层板

网友:
线不错,电流大

网友:
我是来看大婶割包皮的。。。。。。

网友:
手术很成功,祝贺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明白最后怎么恢复的?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明白最后怎么恢复的?

没明白?直接焊会连锡,焊一遍检查一遍,最后用上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