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雅马哈架子鼓

楼主(2020-01-03):
雅马哈电子鼓

拆下音源

音源的输入口坏了

雅马哈主控芯片

插口断了

买不到插口,用普通插口飞线代替

热熔胶固定,装上外壳后,并用螺母把插孔锁紧。

装回去测试正常

网友:
理论上量量脚距能在万能宝上搜到吧,买几个备用。

网友A:
什么价格?小孩喜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小孩喜欢这个

这个比较便宜,排练用的。

网友:
雅马哈的3000往上走

网友:
电鼓还是直接罗兰的吧,反复折腾更费钱。

网友:
敲起来嗨不嗨

楼主:
就底鼓的声音有点失真,其他的马马虎虎。

网友:
隔壁两个都裂了,干脆买多几个凑回邮费,扯裂的

网友(2020-06-27):
3000元那么贵啊!!那么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