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自已多年前改装的直磨机,看看里面乱的啊

楼主(2020-01-03):
多年前朋友要做一个模型,商量后使用亚克力来做的
买了这么一个小直磨机主要用来手动打孔
但使用时候发现这个80块钱一大盒子的套装有点不方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换向;二是这个调速调到最慢也还是太快。
当时便改了一下,加了个钮子开关做换向,串励电机嘛,很方便的增加这个功能;
手头找了个大的电位器替换原来的电位器,最慢时候几乎不转,但力量也没法说了,太小了。
估计当初这么设计也是为了怕这东西转速过低散热不好吧

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把这个钮子开关的换向给拆了,忘记什么情况下拆的了

不废话了,拆吧

外观,这叫什么成色啊,伊拉克?

电刷口子,开关,旁边那个洞就是当初用来装钮子开关的,但是后来拆掉了,可能是用处不大吧

另一面,电刷口,旁边那个长条的口子就是原来安装调速拨轮的地方,拆掉后也没封堵,不过都是自已用也就没封

这里开孔装电位器,这个是旋钮

外观完了拆吧,这是个塑料螺母,把两片外壳固定着,拆外壳要把这个螺母拆掉

两把跟随我多年的螺丝刀,钢口是真好啊

十多年的了,看这刀口

不过拆这个用的力气很大,两把都拆不开,换两头忙

拆掉六个螺丝

取下转子,满满的小坑坑啊,这种高速的东西就得动平衡调整的好一些

换向器还不错,能用

电刷也还能用
一堆接头是当初接钮子开关的,拆掉钮子后就热缩管做接头了

定子线圈,两极的

两个轴承怎么还不一样呢,没想明白
好像很多电机,尤其是这种小工具的,两个轴承都不一样
输出轴这头是698Z,
电刷这头606Z

698Z
类型:深沟球轴承
内径:8mm
外径:19mm
厚度:6mm

606Z
类型:深沟球轴承
内径:6mm
外径:17mm
厚度:6mm

Z/RS是轴承后置代号。
z:轴承一面带防尘盖
zz:轴承两面防尘盖。
RS: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2RS:轴承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RZ: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非接触式)
2RZ:轴承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非接触式)

乱乱的一堆

双向可控硅调速
BTB06 600C

另一个是电容?不认识啊

板子上本来没有洞,用的人多了便就有了洞。。。。
原来电位器是直接焊接到板子上的,也没有这个洞。
后来改个电位器,长相不同,所以在这里开洞啦
洞也开了,电路板也破坏了,好在电路简单,飞线啦

换的2M2的电位器,拆掉的电位器找不到了,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装回

这个BTB06 600C还有这么多的PDF?
虽然我看不懂,但上学时候老师说过
语文老师说:作文写不够你就把字写好看了
数学老师说:大题不会解就把你能想到的都写上

好了,又是一个骗子帖,哈哈

网友A:
很有感情了吧,这工具~

网友B:
争取年前换一套螺丝刀,注意快递哪天停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争取年前换一套螺丝刀,注意快递哪天停运

换了换了,昨天夜里看着这个9500的桔黄按钮就想动,想着想着就想看看点进去会是什么,就点了,就告诉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感情了吧,这工具~

感情不感情的说不来,反正快坏了,轴承也哗哗响了,电刷也差不多快到寿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情不感情的说不来,反正快坏了,轴承也哗哗响了,电刷也差不多快到寿命了 ...

看起来其实还好,轴承可以顺道买起来了,碳刷磨损没有想的那么快的!

网友:
前边负荷大用698,后边随便搞一个就可以,基本没负荷

网友:
语文老师说:作文写不够你就把字写好看了
数学老师说:大题不会解就把你能想到的都写上

网友C:
哈哈。。。。。我被骗了1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被骗了10M。。。。。

嗯,不错,诱骗成功

谢谢老大锅赏脸

网友:
不错很详细的教程,我的也想拆一下

网友D:
好奇一个问题:转子是交变磁场,应该用硅钢片层叠避免损耗,那为什么定子也用硅钢片?定子是固定磁场,用整块铁芯也没问题呀

网友:
这种电磨的夹头容易坏,用久了就夹不住了,还是用钻夹头那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一个问题:转子是交变磁场,应该用硅钢片层叠避免损耗,那为什么定子也用硅钢片?定子是固定磁场,用整 ...

涡流吧,防止热损失?

网友(2020-02-02):
我是看着另一个帖子链接过来学习的,大开眼界!谢谢!

网友:
电磨是用来打磨的,电钻才是打孔用的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D:
好奇一个问题:转子是交变磁场,应该用硅钢片层叠避免损耗,那为什么定子也用硅钢片?定子是固定磁场,用整 ...

定子也是通的交流电磁极方向也是50周波变化的用整块铁因涡流会发热的。

网友:
轴承大小不一应该是承受动载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