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电磁炉IGBT管K15T120还可以用那些管代换?

楼主(2020-01-03):
维修1台半球电磁炉,IGBT管击穿,
请教电磁炉IGBT管K15T120还可以用那些型号管子代换?

网友A:
叫IGBT,多得很,1203,25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IGBT,多得很,1203,25N…

打错了字母,能否告知具体型号,1203,25N的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错了字母,能否告知具体型号,1203,25N的太多了。

我猜是H20R1203和FGA25N120,IGBT最好买二手拆机的,淘宝上新的普遍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H20R1203和FGA25N120,IGBT最好买二手拆机的,淘宝上新的普遍不靠谱

不用猜  型号就是K15T120 ,
我说打错字母是指IGBT,输错为IGPT !!!

网友:
H20R1203等都可以代换,IGBT最好买二手拆机的

网友C:
去废品站,发老板一根烟然后就顺走。

网友D:
K15T120是15A/1200V的,现在常见的都比它电流大,都可以代换,楼上说的全部都可以啊,就是要买到真货,买不到真货不如用电磁炉拆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废品站,发老板一根烟然后就顺走。

有些废品站里边有来路不明的赃物,比如电力变压器,电力电缆之类的。废品佬根本不准你进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15T120是15A/1200V的,现在常见的都比它电流大,都可以代换,楼上说的全部都可以啊,就是要买到真货,买不 ...

最好是用原规格,你用大的代替不代表就耐用,管子大了,所需要的驱动信号就大,你换个大管子上去但是原机的驱动信号小,会导致管子导通电阻大,进一步发热烧毁。换大管子要改驱动电路,具体情况找衡水老张,他是大师级(骨灰级)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用原规格,你用大的代替不代表就耐用,管子大了,所需要的驱动信号就大,你换个大管子上去但是原机 ...

感谢提醒,整流桥的电容原件的2.5uf还是4uf记不清了,用5UF可以吧。衡水老张  我怎么搜不到?  能否麻烦你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废品站里边有来路不明的赃物,比如电力变压器,电力电缆之类的。废品佬根本不准你进门 ...

开始肯定了,去卖点电缆、废品烂铁,电驴设什么的以后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整流桥的电容原件的2.5uf还是4uf记不清了,用5UF可以吧。衡水老张  我怎么搜不到?  能否麻烦你 ...

整流桥的电容不可能是2.5微法,最多就是4微法5微法,这个电容可以大的代替小的,不能小的代替大的

网友F:
H20R1203拆机10个包邮15元淘宝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20R1203拆机10个包邮15元淘宝有的是

谢谢,买了H15R1202拆机   更换后,用了2天,一切正常。

网友(2020-06-04):
Infineon IKW15T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