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学习平板充电器,突然无充电...

楼主(2020-01-03):
学校,老师,推荐的学习平板,充电器,充电时突然充不了,拆开不知维修。。。。。

网友:
多看看贴子吧,你会修好它的!

网友:
外观看不见问题,就要通电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看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初级电压正常,听高频变压器有没有工作声音。次级电压正常,看输出整流二及管

网友:
热缩管套着的那个FR1是好的吗,万用表测一下它通不通

网友:
小孩班上也有每人配了个三星540p的平板,不过只能在班上用,课室前面有个大机柜,用完插进去,保管和充电。

网友:
开关变压器次级开焊了吧

网友A:
圈里开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里开焊了吧?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还真是哎,你眼神可真厉害,楼主先补焊一下这几个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