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液晶电视故障 拆机

楼主(2020-01-03):
2009年买的海信液晶电视,开机绿屏或灰屏,如果几分钟后关机再开机,就能正常收看,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哪块板子坏掉?

网友:
电源老化造成供电不足吗,刚好又是冷天容易造成电容容量下降。你检查下电源输出电压,或者吹风机加热电源板后开机试试。

网友A:
在保修的机子,干吗自行拆开?可能会导致厂家不予保修.

网友B:
电容问题或者排线问题,2019的应该是排线问题,开一会热了热胀冷缩哪根排线就又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修的机子,干吗自行拆开?可能会导致厂家不予保修.

刚打错了,是2009年买的机器

网友:
逻辑板,铁皮罩下面那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找出故障,修好电视时,记得通知我来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问题或者排线问题,2019的应该是排线问题,开一会热了热胀冷缩哪根排线就又导通了 ...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2009年,十年前的机器了

网友C:
换板吧,一块一块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板吧,一块一块的换

個人機器哪有這麼多板子換

楼主:
兄弟们,换了电源板,只有声音,屏幕黑屏了,换回自己的电源板故障依旧,怎么办

网友:
冷机时用吹风机逐个板子烤 可以确定是大概哪里的问题,之后再确定故障原因,冷机时主要检查电源板的输出

网友:
多数是逻辑板,我家里也有一块08年买的海信32寸,去年出现轻微偏色,类似底片的颜色。网上配件都极少,干脆放起来换了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保修的机子,干吗自行拆开?可能会导致厂家不予保修.

保修10年吗?

网友(2020-02-02):
检查一下下面的排线是否有接触不良,貌似TCON板没收到信号进入自检了?

网友(2020-06-11):
期待楼主的跟进报道,最后有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