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晨光全自动出芯铅笔131007

楼主(2020-01-03):
自动出芯挺方便的。

网友A:
耐用么,买了俩得力的自动铅笔,几天就坏了

网友:
没买个鬼子的笔拆拆,我看广告说每一次下压笔尖都会转动一点,保证笔尖摩擦均匀,书写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用么,买了俩得力的自动铅笔,几天就坏了

我买过一个晨光写不断的铅笔,初代跟楼主差不多外形,换铅芯比较麻烦,又买过一个后代,铅芯用到最短后可以按动换铅芯,缺点只能用贵的树脂铅芯,普通铅芯易断,因为笔尖浮动结构,利用写字压力,和笔尖阻力结构,加后面的单向结构,让铅芯一点一点的连续推出。普通半自动笔一般不怎么挑铅芯,只是普通铅芯字迹较浅。

网友:
赶快组装起来,接着做作业

网友:
三菱的自动铅笔还是好用,不得不说,国产的,额反正凑合用吧

网友:
没人看出,这是真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