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电源板没有输出

楼主(2020-01-03):
氩弧焊机电磁阀吸合正常,风扇转动,但输出没有电压,高压不放电,电源板电容有300v电压,但是两根输出到变压器的线这里没有电压,大家看看该查那里?

楼主:
新站登陆真难,我是移动宽带,老是登陆不了,发图也太难了,手机照片总是发送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就是这里电容有330v,通往变压器的蓝色线无电压,下午电源板拆出来,给大家看

楼主:
看见这个大电阻好像坏了,一个局部地方油漆崩坏了,量过不通,不知道多大

网友A:
电阻坏了可以刮开表皮从断开处测量一下两边的各自阻值,然后加起来就是总阻值,再结合色环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看着颜色像是红白黑金?

楼主:
是的,是红白黑金的电阻,家里没一样的可以换,电路板上面有三个一样的电阻,坏了一个,还不知道电阻后面的电路是否有损坏

网友:
这个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感觉很有年代感啊???

楼主:
可能是05年的机器,电阻换好,还是没电压,没技术,搞不定了

网友(2020-02-23):
单位有个电流上不去的这样的机器,焊不了厚东西,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4-12-11):
我见到了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了可以刮开表皮从断开处测量一下两边的各自阻值,然后加起来就是总阻值,再结合色环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

电阻有红白黑金这个规格?!

我觉得应该是:橙白黑金才合适,即:39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