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小寻S1拆机更换USB充电接口

楼主(2020-01-03):
    家里的小朋友的小米小寻电话手表充不进去电了,判断是充电接口接触不了,不停地断连,充不进去电。于是T宝了搜了一下,找到配件,花了小30元大洋。
    配件收到,问题来了,卖家没有拆机视频,网上也找不到小寻S1的拆机帖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小寻S1后盖没有找到一颗螺丝或者可能存在螺丝的地方,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可以撬动。

撬开一点缝隙,不敢用撬子大力搞,然后用拇指的指甲再进一步的撬。

后盖除了有几个卡子,卡的也不是很紧,四周用黑色胶条粘住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还算不错。

然后把电池撬起来,否则配件不好更换 配件上只有一颗螺丝,下掉。

从下螺丝的地方往上撬,可以把USB充电模块翘起来。

原来是这里的排线断了。前段时间听一位朋友说他家的小寻s1也是充不进去电,就扔了。看来这排线设计有寿命短的问题。

装这个充电配件的时候,要对准下面的接口,我一开始没撬电池,结果没装准确,后来把电池撬开,仔细观察,才对好。街上USB充电线,成功充电,修好!
整个维修全程没有关机,开机操作。

网友:
现在小孩子都有电话手表,要是厂家可以放开个品牌交友就好了,虽然就靠这个钻钱

网友:
这东西不弯折运动的话,短时间不会自己断吧?是啥原因?充电口固定不足?

网友A:
青柠的打赏真是高啊,这个柔性电缆怎么会断呢?装进去是固定不动的了,那就应该是电缆先天折弯时爱伤了吧。

网友:
故意这么设计的,坏了换新的

网友(2020-03-31):
你好,我小孩的手表也是这个问题 方便发个购物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柠的打赏真是高啊,这个柔性电缆怎么会断呢?装进去是固定不动的了,那就应该是电缆先天折弯时爱伤了吧。 ...

micro USB口固定不足,充电插拔会动。我家的s1也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