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闪迪至尊极速TF; 64GB A2红金卡(快速运行app²),MLC?74.9元是真货吗?

楼主(2020-01-03):
亲友提的本田缤智,说要记录仪。
我三星S7一直用的这金卡不错,淘了张到货了~~~

TF卡有区分?MLC???懂的神友来吧

网友A:
我视频买的是专用的白卡

网友B:
跑圈看看可以知道是不是扩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圈看看可以知道是不是扩容卡

存满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视频买的是专用的白卡

我上次去闪迪质保换了一张卡,售后说行车记录仪要用专用的白卡。
说白卡专门为行车记录仪读写优化了,然而质保只有两年,普通卡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两年坏了似乎还在质保期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去闪迪质保换了一张卡,售后说行车记录仪要用专用的白卡。
说白卡专门为行车记录仪读写优化了,然 ...

我之前买的灰白卡,不行,用了没多久就经常出错误,后来看金士顿和闪迪都有专用的视频卡,趁活动的时候买的闪迪专用白卡

网友:
这种卡最好狗东买,不然不放心,假货多

网友:
买了个三星的,128G 105元。3.0配读Ausu的读卡器,写入大概70-80之间,读取也差不多70-80

网友:
sandisk是西部数据的产品,就是不知道几年以后西数会不会淡化SanDisk这个品牌。

网友:
建议跑一遍存满文件,才能知道是不是扩容。记录仪用的话尽量买自营,省的遇到关键时刻出问题。蓝牙音箱和播放器等,可以随便买个。

网友:
闪迪32g的白卡是mlc要80多了,你认为这是mlc?64g的白卡不知是否mlc但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满的意思??

是的,有测试软件的,会自动填满再检验,如果出现错误就是扩容的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的妖盘真便宜。。。。。。

网友:
这种最好狗东买,不光是正品问题,过两年坏了还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去闪迪质保换了一张卡,售后说行车记录仪要用专用的白卡。
说白卡专门为行车记录仪读写优化了,然 ...

记录仪就用ultra红金卡就行,已经用了快5年了一切正常的飘过

网友D:
读卡器不行吧
这个应该是6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卡器不行吧
这个应该是60M的

标王USB2.0的,不知原因。我这老卡也这速度。。。

网友(2020-03-03):
卡的金手指一边的那是啥,

网友:
现在假的真的越来越多了 真的是资本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