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造书架音箱为无源音箱,并由主机12V供电。

楼主(2020-01-03):
现在手头上有漫步者R12VVT音箱一对,2.0声道,如图(该图网上收集,侵删)。目前为220V市电供电。我需要将它的供电改造一下,由机箱供电。

该音箱背面,如图。25W功率。

220V供电啊,看得很扎眼,想改成12V供电,得先拆开看看。以下是拆开后的功放板图片。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220V变压器图片,原来它是双12V输出,25W。看来直接替换有点麻烦。

拆都拆了,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直接将原机功放板废掉,外挂功放盒。
断开并剪掉变压器的连接,再断开功放板与喇叭的连接。

再利用原功放板后置的另一个喇叭连接接口,直接把里面喇叭的线路连上去。将其彻底变为无源音箱。

通过查询,喇叭功率为8W*2,阻抗为4欧。网购一个2.0声道的功放盒,36块,为避免广告嫌疑,自已去找。最大支持15W*2的。阻抗支持4-8欧。

接好线后,暂时用12V电源适配器测试,效果不错,音质与原来相比,差别不大,并增加了左右声道调整功能,如下。

下一步,在电脑PCI槽上增加12V供电输出口,利用主机12V电源供电。供电PCI板制作完成如下:

12V供电输出口安装完毕。

打开音箱后发现杂音很大,原来是电流干扰所致。难道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行!!!!
继续网购。

网购单相直流变频滤波器一枚。3A足够。
并联进前面的PCI12V供电线上,并固定在机箱内。
地线与机箱接驳,算是把杂散电流给过滤掉了。此处不贴图,因为没来得及拍。
改造成功!

网友:
这个音箱我也有一对,装了蓝牙进去

网友:
没必要,这音响还能接其他设备,

网友A:
失败的改造,省下一个电源插座,多出一堆东西,效果还不如原来的。

网友:
4楼说的有理,难道是要做成广场舞的移动设备?

网友:
感觉这个改造,有点不值啊,像是霍霍

网友:
同款音箱,10多年前的了。我用车机直接去了电源线改的无源音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改造,省下一个电源插座,多出一堆东西,效果还不如原来的。

说的有道理。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
你这完全属于脱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改造,省下一个电源插座,多出一堆东西,效果还不如原来的。

正解,舍去内部功放,加了个外部功放,失败的改装。。。

网友:
你加的这个功放,音质还不如原来的
原来的应该是tda2030A,虽然老,音质相当优秀,远超现在中低端的数字功放

网友:
楼主不妨去看下谁家的功放是用电脑开关电源供电的,这改造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越改越差

网友:
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换开关电源,还加了滤波器;估计你这个功放模块也是数字功放,还不如原来的,瞎折腾什么呢?

楼主:
我是楼主。
看来改造得确实不成功哈。
说白了,只是手痒,所以就试了试。
朋友们,帮我推荐一个外挂的功放板或功放盒,亡羊补牢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
看来改造得确实不成功哈。
说白了,只是手痒,所以就试了试。

为什么非要外置功放呢,低端的还不如原装的音质好,高端的配这箱子又浪费
而且你的改造又不是想要自己练手DIY一台功放
个人建议把原功放装回去,插座不够用买个排插,手痒可以折腾,但是别瞎折腾

网友:
见过最牛逼的改装,

网友:
你这个改装,音质还不如原来双12v供电的好听。

网友:
这箱子,外接功放就1875足够了
其实原配的2030A和1875不相上下,就是功率有点小

网友:
还真不如不改了,又不是要放车上或做广场音箱,何必

网友:
看到评论,实在不好意思再说群 主了,建议群主还是换回去吧,或者像楼上所说,找一个好点的车机接音箱,不要网购外置功放盒,但车机的输出是4欧,和你的喇叭又不配,唉,真的是好无奈的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