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当益壮,拆一台老松下(乐声)微波炉

楼主(2020-01-03):
NatiOnal。。。。。。知道这个品牌的人估计都不年轻了吧,经历过了几十年风霜,依旧老当益壮。
这台微波炉应该是日本产的,里面好几处都印着。到处找不到型号,因此不知道具体型号。一起来看看了看:

正前,最简单的两个钮,门是按钮---右下方长方条按下门开

后面,没看到型号贴纸----或许在几十年之间被清涂了

顶部,透着岁月的沧桑

开壳,内部还算干净

这代表什么---日期?不懂

主要的电路部份

铃铛----叮,很清脆的声音

印着产地

磁控管,还是原装的,这品质没的说的

大变压器

纯铜,颜色透着光亮

近点看下

没有高压保险

时间不太够,就不往下拆了,主要的该看的也看了,合起来吧

通通电试下,果然不负所望,完全正常。

看看哪天有空,整个喷下漆,留着继续发挥热。

~~~完~~~

网友:
拆了做个点焊机吧!

网友:
还是不错的,可以的说

网友:
谢谢分享。。。。。小日本的产品质量还是相当好的。。。。。

网友:
效率低下了。。。。。。

网友:
应该是全铜变压器

网友:
这么大的牛不拆出来做点焊机可惜了

网友:
好东西,真是耐用

网友A:
拆了一个vfd屏幕的老松下电磁炉,变压器纯铜,没舍得锯开做点焊机。

网友B:
外面N标,内部P标,哪个准?不要喷漆,一则也没锈,还顺眼。二则会很丑,非原装货。此漆非彼漆。

网友:
说拆变压器做点焊机的,都什么人啊?不过这变压器做点焊机,很巴适!!

网友:
几十年前就用上了微波炉,楼主家境不错。

网友:
面板和我家的格兰仕800W的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了一个vfd屏幕的老松下电磁炉,变压器纯铜,没舍得锯开做点焊机。

电磁炉的还有变压器?即使有也做不了点焊机吧

网友:
不错,老爸家正好也有一台这样的微波炉,谢谢分享!

网友:
比较赞同做电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N标,内部P标,哪个准?不要喷漆,一则也没锈,还顺眼。二则会很丑,非原装货。此漆非彼漆。 ...

p标只是磁控管作为零部件供应商,面向全球销售,按p标打。整机n标,是考虑产品销售地标志延续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的还有变压器?即使有也做不了点焊机吧

微波炉用变压器是最可靠,成本低,做电焊机也最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N标,内部P标,哪个准?不要喷漆,一则也没锈,还顺眼。二则会很丑,非原装货。此漆非彼漆。 ...

有什么奇怪的,松下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多种商标并存的。以前有的松下收音机LOGO是这样标的——National/Panasonic

网友:
家里还有个LG微波炉,不锈钢内胆快20年了,哪天再坏了,拆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