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 瑞斯达康MSG1500路由器

楼主(2020-01-03):
瑞斯康达MSG1500,诺基亚贝尔A-040W-Q同一方案求刷3方固件方法 正面 MT7621  ,DDR3/256M,MT7615DN无线,背面128M闪存

补充内容 (2020-1-11 06:13):
爱快ikuai-q80

网友A:
难道电信现在还有非光纤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电信现在还有非光纤宽带?

是单路由,电信订做的

网友B:
用TTL试试。不行了改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TL试试。不行了改ISP。

问题是找不到惜合的固件呀

楼主:
刷了华硕的85p

楼主:
刷了华硕的

楼主:
求爱快ikuai-q80 固件

楼主:
瑞斯康达MSG1500  MT7621A+MT7615D+DDR3-256M+128M-NAND-FLASH
诺基亚贝尔A-040W-Q   MT7621A+MT7615D+DDR3-256M+128M-NAND-FLASH
ikuai爱快IK-Q80   MT7621A+MT7615D+DDR3-256M+128M-NAND-FLASH
dlink-DIR853  MT7621A+MT7615D+DDR3-128M+16M-SPI-FLASH
comfast CF-WR618AC MT7621A+MT7615D+DDR3-128M+16M-SPI-FLASH
PHICOMM 斐讯 K2P MT7621A+MT7615D+DDR3-128M+16M-SPI-FLASH

网友C:
信号怎么样,速度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怎么样,速度稳定吗?

信号不行因不是同一芯片

网友D:
这配置可以路win98了,xp弄个精简版也能将就,可惜架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可以路win98了,xp弄个精简版也能将就,可惜架构不一样。

有mips架构的winxp?

楼主(2020-02-06):
换spi闪存刷磨改高格K2P

楼主:
备份的EPPROM

楼主:
老毛子固件好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毛子固件好用点

不改spi闪存能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瑞斯康达MSG1500  MT7621A+MT7615D+DDR3-256M+128M-NAND-FLASH
诺基亚贝尔A-040W-Q   MT7621A+MT7615D+DDR3 ...

请问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刷?

要换8脚闪存,不换只能刷openwrt的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