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绿联CR113 USB集线器拆解,顺便改装一下辅助供电接口。

楼主(2020-01-03):
家里有个吃灰很久的绿联CR113 USB集线器,
买了很久了,最近需要一个USB HUB,然后又把它翻了出来
翻到的时候发现辅助供电的那根DC头的USB线不见了....

之前黏在桌子下面一段时间,现在集线器上还有胶印

这种集线器还是之前的款式,DC头的,
现在的都换成typeC或者microUSB了

主接口是USB3.0的

开拆,就一颗螺丝,剩下的全是卡扣

做工还是挺好的

烂大街的创惟GL3520

PM25LD512 512Kbit闪存

DC座是3针的,两边是负极,中间是正极

准备换个microUSB,好歹也是常见一点的接口

就算线再弄丢了,我还是能找到很多可以用的

打磨掉绝缘漆,面积自己要根据座子大小算好,
面积大了,引脚会短路,太小则座子不好固定

座子引脚、外皮背面 和固定它的焊盘都拖一遍锡,
上风枪,吹一下就固定好了

这是固定好的,插座的引脚刚好在PCB板绝缘漆的位置
这样飞线就不怕引脚碰在一起短路了。
线的话开始准备用音箱的镀银线

最后还是用耳机线飞线的,
音箱线没怎么用上,一是太硬了不好焊,二是没有漆皮怕短路

接个电源试一下,工作正常,
然后就是在飞过线的地方涂上绿油绝缘、固定一下,

给外壳开个长方形的孔

装回去。看起来挺粗糙的,但没关系

负责辅助供电的线插上就看不到了
这下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这么折腾也是可以的呢。

网友A:
老王的焊工还是很可以的

网友:
改造的很实用,现在MICROUSB线到处都是

网友B:
这线才一块钱一根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才一块钱一根还包邮……

全铜合金DC头,18AWG线芯、同轴线的都是10+,半米,我自己买材料DIY一根这样的线最少也要6块钱,一块钱的线,你能指望它用料能多好 能有多长?再说万一坏了、还弄丢了、觉得不够长了又去买一根?
直接改成microUSB一劳永逸岂不更爽。这线我家有现成的,买都不用买,焊个座子,直接找根线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王的焊工还是很可以的

我的焊工不算好的......焊这种东西还行,但能力还没到能搞芯片的程度,可能叫我拖干净焊盘,我就有可能拖掉几个焊盘点的那种

网友:
芯片这玩意还是热风枪方便,计划自己简易DIY一个

网友:
质量不错,可以把micro头子在里面,然后输出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看弄到个电感和电源ic
不知道是支持低压进还是高压进?

网友:
现在电脑都是10W的  可以不要辅助供电

网友:
直接剪断USB线的插头,把线焊上,以后不会丢

网友:
飞线空间比较小的,我都是用玻璃胶枪点一点热熔胶,这样可以避免接触,又可以黏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