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量产不知道选择哪个芯片了,在线等!!

楼主(2020-01-03):
芯片精灵检测出来的主控是3269AB,但是Flashmaster检查出来支持的是控制器:SM3267AB, SM3267AE, SM3268AA,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A, SM3270AB, SM3270AC, SM2246EN, SM2246XT, IS917。

最后,用量产工具检查出来是3268AB,但量产的时候又出现了难题,两个芯片型号,其中一个后面多了个toggle,不知道选哪个了,怕万一搞错了就变砖头了。

网友:
当然是SM3269,FlashMaster只是个数据库,告诉你颗粒支持的主控型号

楼主:
在线等,求指导,关键的一步啊。。。。

网友A:
让软件自己选就行,默认的不用改

网友B:
这个颗粒本就是toggle颗粒,选上开不过就再选另外一个就好了、
换高格工具吧别用低格,会思考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软件自己选就行,默认的不用改

软件自己没有选,所以才要自己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本就是toggle颗粒,选上开不过就再选另外一个就好了、
换高格工具吧别用低格,会思考人生 ...

换高格是选哪个地方,求指点。

网友C:
楼主买的是8CE的3268M吧,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芯片精灵最新版识别的是3269,换一个低版本的,识别的是3268,但芯片精灵不是官方的东西,只能参考,不能当真。卖家的解释是8CE的3268=3269AA的马甲,量产直接用TSOP standard就可以了,说是他量产从来不选主控,我只能说呵呵。

从量产角度来说,慧荣自动选的固件是3268的,没3269什么事,量产主界面下方有合适的固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8CE的3268M吧,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芯片精灵最新版识别的是3269,换一个低版本的,识别的是3268 ...

是不是量产直接用TSOP standard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直对慧荣的这个万能的TSOP standard选项很诧异,因为它基本上都能开出来,而且与指定主控+闪存型号开出来的速度差不多。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能手动指定主控+闪存型号,那么就不要用TSOP standard,如果你手动选的量产有问题,那么就选TSOP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