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新即热式电热水器霍尔流量传感器

楼主(2020-01-03):
一个夏新即热式电热水器,送水开机出现数字温度和加热图标黑掉,但是还有一些文字仍然显示。以为是进水流量传感器坏掉了,不能给微处理器水流流量的信号而关断加热电源呢,就此检查流量传感器。

楼主:
传感器就是一个不锈钢环形档圈过盈方式压住一个可以相互咬合的塑料管,管子进口段有叶片,使得进水旋转起来,驱动那个四瓣的磁铁,进水管铜质的,外侧卡簧压住霍尔管,水流足够大时,磁铁旋转,霍尔产生交变电压,由黄线导出。
检查发现传感器没问题,恢复,还是不能加热,送水就部分灭屏幕,正好家里还有一个一样的热水器,换下来,新的热水器还是部分灭屏幕,不能加热,头大了。这是什么鬼!
把加热管拆换成灯泡,灯泡也不亮。

网友:
那不明显是单片机死机嘛?查查电源和晶振吧。如果没问题。就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A:
这种热水器功率都比较大

楼主:
打开仔细检查,电笔测试,发现双向可控硅一脚小亮二脚大亮,有问题。万用表检查进线电压188伏,再查家里其它插座225伏,原来是热水器供电线路有问题,当初热水器是单独放线的,小区刚刚电力线路改造,原来的供电线路全部废弃,工人接线时把热水器供电火线正常接在电表后火线上,零线却接在废弃的零线桩头上,也不知道零线电流跑到哪里去了,反正这样的电压就是188伏,恢复零线,热水器供电正常了,热水器也工作正常了。

楼主:
小区电力线路改造完成,这热水器一直是正常使用的,没有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根本没有怀疑供电线路被工人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水器功率都比较大

传感器好像是轴流式,带动转子感应出信号。好像直热式电热水器零几年已经有了,优点体积小巧,缺点北京那冬天用热水得需要好几千瓦。当初好几千瓦版本得配工业三相电,两千瓦版本可以配16安家用插座。可惜的是我家里线路较早,超过3千瓦会跳空气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仔细检查,电笔测试,发现双向可控硅一脚小亮二脚大亮,有问题。万用表检查进线电压188伏,再查家里其 ...

漏保不跳?还是装个合格的漏保吧。

网友:
刚买个即热饮水机

网友:
我家有个一模一样的。终于知道里面什么结构了。

楼主:
这是江苏地区,6500瓦的夏新用于洗澡,前头接的是太阳能水,如果是自来水,冬天洗澡水温不够,还有一个屋子用的是8000瓦的奥特朗,前头是自来水,最冷那些日子也不行,可以想像北京肯定8000瓦也没法洗澡了,这也就是即热式电热水器只能在广东等南方流行,有很大的局限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江苏地区,6500瓦的夏新用于洗澡,前头接的是太阳能水,如果是自来水,冬天洗澡水温不够,还有一个屋子 ...

江苏地区,6500瓦的夏新用于洗澡,前头接的是太阳能水,如果是自来水,冬天洗澡水温不够,

去年安庆长江南面的老家拆建的别墅,两老人坚持要买太阳能热水器,冬天不烧水不能洗,但一烧水仅一两洗又浪费余水,所以我想与你接法一样也买个6500w的即热式,看来可行的了。

网友:
8000w,用的时候不害怕吗?

网友(2021-09-08):
水流作用下,哪个零件转动,带动磁铁去转?

网友:
还是水流直接冲着磁铁转?

网友(2022-11-10):
水流直接冲着磁铁转,霍尔流量传感器给微处理器水流流量的信号而加热。

网友:
我感觉这个流量计是给加热输送加热启停信号的。

网友:
把那个接线电工狠狠揍一顿,叫他无证上岗!

网友:
这种即热式的,功率太大,上次修一台同事的,那么粗的线都发热变软,为安全计,还是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