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损耗修复问题

楼主(2020-01-03):
今天闲着没事,打开鲁大师看看笔记本电池损耗情况,显示电池损耗1.7%,原来好像在网上看到说是把电池放电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然后重启进入BIOS设置状态,等待电池电量耗尽自动关机后,在关机状态下充电就能修复部分损耗,闲的蛋疼就如是操作了,等完成后打开电脑一看,傻了……损耗变成4.69%了,如图,看来此方法严重不靠谱啊,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修复损耗吗?

网友:
损耗是必然的,修复不了,电池是消耗品。

网友:
楼主啊,我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就是还可以用2个小时,后来搞什么修复,第一次修复,变成待机一个小时,再修复一次,直接完蛋了,我还是用联想电源管理软件修复,确切的讲是做标尺吧。

网友:
这种软件修复,越修越糟糕,楼主反复五六次,电池就彻底完蛋了。不论显示有多少电,拔掉电源插头,几分钟就掉电。

我见过周围有五六个电池,最后都是这样完蛋的。拆开检查,一般是其中一节18650电池电压为0,甚至正负互换,出现反向电压。其他电池还都正常,可以diy充电宝。

网友:
损耗才2%不到楼主折腾个啥哦电池本来就是消耗品,就是不用放着也会损耗,什么修复都没用,到时候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损耗逐渐增大是正常的,只会增大,不会减少
所谓软件修复,也就是通过深充深放来让电池组内各电池保持一下平衡,如果偏差太大,就没法平衡,就会提示报废
软件校准,只是校正电池管理单元的电池容量表,更直观显示电池容量,不是修复

网友:
应该是你电池本身损耗就是4%,之前不准,经过你的一通操作校准了
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随使用内部会产生物理损伤,导致容量下降,不可能修复的

网友:
真是闲的蛋疼,

网友:
完整充放电一次,电池会记录正确的容量和损耗,正常使用时(非完整的一个充放电循环下)电池计算的是大概的损耗,这个值大部分情况下要比实际损耗小,因此有些电脑会出现最后百分之十几左右的时候突然跳到百分之七左右。

电池哪怕不用。损耗也是会增加的(完整充放电一次后电池的管理部分就会重新标定记录下来),纠结损耗没有意义的,经常用电池的才需关注(关注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更换而不是纠结损耗增加了)

补充一下,锂电池的损耗不可修复,每循环一次损耗会增加一些,让笔记本电池完整充放电只是重新校正容量,有的电池的管理芯片可能记录的容量比实际值小,再校正后显示正确的数值,看起来像是修复了损耗,实际上并没有。

网友A:
联想那个电源管理不错 thinkpad的  可以设置每次只冲到80%  用到40%才充电  长期满电电池活性会下降

网友:
呵呵,其实这些操作是找死的操作,如果是一些原本就不怎么行的电池,这样拼命放光电,一旦其中一节低于芯片的阈值,芯片就直接锁死电池,怎么都救不活。
如果是好一点的电池,这样校正一次,这个容量这个损耗才是真实容量,之前那个损耗数值只是预计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那个电源管理不错 thinkpad的  可以设置每次只冲到80%  用到40%才充电  长期满电电池活性会下降 ...

我一般设置30-70%

网友:
插电源,拔掉电池,0损耗,缺点,断电危害极大

网友:
那样过度放电,损耗极大

网友B(2020-02-11):
电池脚串一个10K、一个100k电阻就恢复过来了。原理是强制重启芯片管理计数。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B:
电池脚串一个10K、一个100k电阻就恢复过来了。原理是强制重启芯片管理计数。 ...

怎么操作,我有个电池明明更换了电芯,还是只显示23%健康度

网友:
如果能修复,还用生产新电池?!

网友:
不知道了,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电池是消耗品啊,损耗逐渐增大是正常的,这点损耗纠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