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led灯珠用交流电

楼主(2020-01-03):
这个是啥灯上的光源,没有驱动电路,灯珠直接上交流220v。还挺亮的暖光灯

网友A:
好像是多灯珠串联组的,直接用220?

网友B:
化繁为简,大巧若拙,简约至美,回归大道,省本典范。。。

网友:
好像是220v的cob灯珠

网友:
哪儿买的?价格多少?完全没有驱动电路 对吧。 我是喜欢4000K色温,3000K偏暖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多灯珠串联组的,直接用220?

是啊,直接上交流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繁为简,大巧若拙,简约至美,回归大道,省本典范。。。

大师好文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儿买的?我价格多少?完全没有驱动电路 对吧。 我是喜欢4000K色温,3000K偏暖了点儿…
...

朋友给的。。不知道是哪里用的,好像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儿买的?我价格多少?完全没有驱动电路 对吧。 我是喜欢4000K色温,3000K偏暖了点儿…
...

没驱动,220交流直接入灯珠

网友D:
第一次见,频闪不可避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频闪不可避免~

减缓频闪的方法是,找一个输出故障的开关电源,拆出高压侧整流桥芯片和滤波电容,接在220V的COB灯珠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减缓频闪的方法是,找一个输出故障的开关电源,拆出高压侧整流桥芯片和滤波电容,接在220V的COB灯珠试试 ...

全桥整流+滤波电容,这样功率会变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桥整流+滤波电容,这样功率会变大吧

确实会导致功率变大点,如果用在散热不够的情况下,需要加阻容电路等,想办法把功率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减缓频闪的方法是,找一个输出故障的开关电源,拆出高压侧整流桥芯片和滤波电容,接在220V的COB灯珠试试 ...

那样的结局将是过载烧毁,而且这种ac输入cob不一定是单向串联,也许是两串反并~

网友:
买了一个试试 白色散光款 色温 4000K,20元以内。

网友G:
应该有驱动电路吧?直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有驱动电路吧?直驱?

确实不一定还要驱动 LED本质上还是二极管 就有整流功能。此类产品最早由韩国首尔半导体推出,价格太贵,只有中国能把它大规模普及。

网友:
那5个亮点是4个整流芯片+1个恒芯片,明显的是全桥+恒流

网友:
这个灯是有极性的 灯芯片上明确标注了L N 就是火线 零线不能接反 否则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