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个电源板吗

楼主(2020-01-03):
复印机里拆出来的,应该除了变压功能还有其他功能,哪个是电源输出端。
还有就是因本人有强迫症想把与电源无关的电路全拆了,只保留电源电路

我已经把不必要的高压端电路拆除了,次级看不懂也不敢乱动。起码轻触开关那一块可以拆,只是控制电路和输出无关,还有散热片上的五脚ic应该也没什么用

网友A:
下图两点连接即可

网友:
就是个电源板

网友B:
做工不错的电源

网友C:
这个电源是12V多少A的?

网友:
这个只是个电源板,没有无关电路。虚线往上面积小的是低压区12伏(也许是其它电压),虚线往下面积大是高压区(2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是12V多少A的?

还没通电,不知道哪个是输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的电源

谢谢谢谢谢

网友D:
谢谢分享。。。。。这是一块很正经的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两点连接即可

那是继电器的两个端点,直连后输出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是一块很正经的电源板。。。。。。

正经电源不带继电器,这个电源不正经

网友:
别信楼上的连接那两个端点。那两个端点连起来只是那个旁边的接口的输出不受控制通断而已,但是前面它是有一个可控硅来调节的。盲猜这是一块打印机电源板。

网友:
日系电视的电源板,比较老了。

网友:
下边的两个大白插座是220V输入有一个是电源开关用的,上边的两个小的插座是输出的,电压不详、,测测看。

网友:
这电源飘出来一股浓浓的日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