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锂电池不要充满电是对的,iPhone也这么干了

楼主(2020-01-03):
前几天把手机升级到了IOS13.3版本,多了个优化电池充电,开启后手机充到80%就会停止充电,说是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前几年坛子里追求4.2V满充的强迫症是否要改改了?

网友:
为了几十块钱电池纠结这个,你何必呢!到了寿命换就是了

网友:
这个并不是开了就只冲到80,而是在你规律生活的情况下,在你起床前从80充到100

网友A:
并不是,锂电池只是说不应当在满电状态下长期保存。如果是充满了,用光了再充满的循环过程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充满了一直保持在满电状态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容量受损甚至报废。
现在的BMS系统都有非常好的管理策略,并且有电源路径管理,充电器一直连接就会使用充电器供电并且电池一直满电,但是如果这个状态过长那么BMS就会开始使用电池供电直到电池电量消耗一定程度并维持不变,只要一直连接适配器就保持这个状态,既可以保证适配器突然移除后设备仍然有电池可用又防止电池满电存放受损。并且如果适配器突然移除后BMS就会状态重置,下次充电就会充满,直到长时间不用电池再次触发这个保护。这是我笔记本的策略,估计手机也这个考虑和类似策略。
简而言之,满电状态若不是长期维持,没关系,完全充满后可以有效利用容量。但是如果满电不一定保证能够很快消耗掉,有久置可能,那么就最好不要充满。

网友:
所以这个策略适合锂电池作为储备电源的场合,比如长期工作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特点就是一直连接充电器进行长久不停歇的工作,这时不充满就是最佳选择。但是如果是一般用户,锂电池作为主要电源供应,基本就是充满就拔了带着使用,那么这个策略就没啥用反而缩短续航时间使得体验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锂电池只是说不应当在满电状态下长期保存。如果是充满了,用光了再充满的循环过程没问题。
但是如 ...

大部分手机的策略和笔记本不一样,因为手机更强调便携性,所以充电都会默认充满,在充满状态下如果连接充电器,手机还是优先使用充电器的电源供电,所以你会看到手机电量一直都是100%。
如果你有一个电流表串在充电线上就能看到。
所以我看到太多的手机电池鼓包的情况。

网友B:
只知道截止电压不知道截止电流

充到4.200V是对的、但是还有个标注:当电流小于0.1~0.05C时,停止充电、

比如一个10AH的三元锂,CV-CC 恒压4.2V、当充电电流电流小于1A或500mah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冲电了,再充就会过充了、尽管电压没超过4.200V、

参考文献:微宏三元锂规格书

规格书可自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截止电压不知道截止电流

充到4.200V是对的、但是还有个标注:当电流小于0.1~0.05C时,停止充电、

下载附件还要自动扣M币了。好坑啊。。

网友:
这儿应该是控制充电在80%内以实现更小的周期损耗

网友C:
这个功能在苹果中是这样执行的:打开后,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你的作息规律后,开始执行,比如你晚上9点睡,早上6点多醒,经常这样,那么你晚上插上充电,手机会用最快的速度充到80%,然后一直保持,手机开始用充电器供电,直到4点多会自动涓流充电大约到快6点的时候充满。这样手机电池在晚上10点多到4点多的时候电量是80%的状态,属于“非满电”存储状态,有利于电池寿命。

当你充电,作息无规律的时候,就算打开着功能,也不会执行,直到找到规律为止。

网友:
我笨办法冒充在线式UPS,充电直接用的降压模块降压到4V给2节18650用的万用表那个升压板升12V供路由器,使用快一年了。
值得改善的地方,将压板没装限流。

网友:
我经常都是90%以上的,平时都喜欢一直插着充电头

网友:
好多年前手机电池就是4.35v

网友:
为一块电池这么折腾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锂电池只是说不应当在满电状态下长期保存。如果是充满了,用光了再充满的循环过程没问题。
但是如 ...

请问,满电久置会导致容量受损,这个久置一般是指多长时间呀?难道几个小时就会产生影响吗?这种影响和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哪种更坏电池?

网友:
一遍充电一遍玩并不会对电池不好啊。反而因为充电流小对电池有利呢

网友:
可以把原来4.2V的电池换成4.35V的(容量要比原来的大一些),充电仍然用原来4.2V的充电电路,就可以延长电池寿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在苹果中是这样执行的:打开后,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你的作息规律后,开始执行,比如你晚上9点睡,早 ...

苹果也不容易,操碎了心!

网友:
只要做出来了就是不用也会慢慢变质的

网友(2021-08-30):
1.你没有电了就去充,这个苹果决定不了什么时间。。。

2.充到80%,的确有助于减小电池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