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上海雀普电子万年历没有过2020年,遇上千年虫了!

楼主(2020-01-03):
家里前几年买了一个上海雀普MST-800C电子万年历,显示一直正常,过了2020年的元旦却发现上面的年份变成了01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要升级的话怎么操作?

网友:
估计不好升级  都是牛屎芯片

网友:
拆开换芯片,八块钱左右

网友:
自动更新的不能自己调节?
按理说,停一年,之后再用,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差不多的万年历,插电显示,约20小时左右就不显示了,求解。

网友:
应该可以手动调整过来吧

网友:
估计没门,这类东西一般都有RTC芯片做计时的,但是最高能计到多少年是RTC本身硬件限制的。如果到达极限就没办法了。

网友:
就算是软件问题,你还需要自己根据硬件设计和原来功能编写新固件,也就是你得自己走一遍当初产品的开发过程,你可以吗?

网友B:
把年份往上调,能调到2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年份往上调,能调到20不?

没用,名字起得都是夸张的,本身硬件限制改不过来,估计要自己买改造板

网友:
厂家就没想到这万年历能用到2020年,我朋友家的万年历也和你一样,前天元旦,万年历直接显示是2008年,手动调也调不到2020年,厂家根本就没有输入2020年的数据。

网友:
印象中有人说过:公历和农历每19年重合一次。如果不介意的话,即使年份显示01年,但是公历月、日和农历月、日的对应关系应该是对的。

网友C:
最简单,不要改软件了!
直接改数码管的显示笔画, “2”字常亮,十年改一次。
有点担心农历显示不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不要改软件了!
直接改数码管的显示笔画, “2”字常亮,十年改一次。
...

不知道2021年和2001年公历农历能对上吗?

网友:
这不就是千年虫

网友:
只能换芯片了,某宝买最好问一下可以显示20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2021年和2001年公历农历能对上吗?

对不上!

网友:
真厉害!老黄历都翻出来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的万年历,插电显示,约20小时左右就不显示了,求解。

查下不显示时7805的电压是5V吗,或者有电容的热稳定性变差了,因为开始能显示,cpu应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上!

谢谢你的老黄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