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SD换SSD,数据无损迁移

楼主(2020-01-03):
前不久,发现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总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比如刚开机,会无缘无故卡顿一阵子,更关键的是比如打开某一个盘符
就会卡死,然后等好半天里面的内容才能显示出来
再有就是如果这个盘符卡死了,那么之后打开这个盘里的文件也会卡
哪怕是一张小小的图片也会卡,然后硬盘灯常亮
一开始没有在意,最近这个故障开始愈发的频繁了,整理磁盘碎片也没有用
平均开机5次就会出现1次,看看盘里储存的东西不多,不应该是文件太多导致卡顿
想想固态硬盘一旦出现问题,数据恢复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工作电脑里有很多重要资料
这个硬盘已经用了3年左右,虽然现在可以用,但如果真要出了问题损失将会非常惨重
于是决定让他退居二线,干一些不重要的工作,换一个硬盘继续用

很快新硬盘到货,Intel DC S3500 容量300G,容量不大,
但用于保存平时的工作、科研资料足够了

鉴于原来的系统里装有专用软件还有授权,因此,不采用重装系统的方案,直接两个硬盘克隆
希望可以做到2个硬盘无缝衔接,减免很多工作量
首先,找一个光驱位硬盘托架,用来将新硬盘接入系统

将装有新硬盘的托架装入电脑

插入一个WinPE启动U盘,开机
进入Diskgenius

可以看出,旧硬盘和新硬盘就都显示出来了
在“工具”里面选择“克隆硬盘”
选择好源硬盘和目标硬盘就可以了

选择克隆硬盘,就会把源硬盘完完全全克隆到新硬盘上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源硬盘容量较目标硬盘小
直接克隆就会造成目标硬盘里存在剩余容量,需要调整分区或者新建分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克隆分区,这样,源硬盘里面的文件就直接过去了

克隆完成后,该换硬盘了
拆下原来的旧硬盘

对比一下,原来是东芝的Q300,240G的

将新硬盘安到硬盘架子上

上机

开机,顺利进入系统
检查各个分区文件完好无损,各软件运行正常
打开Intel SSD工具箱看看,没问题,至此,硬盘更换作业顺利完成
至于硬盘性能如何,没有测试。经过使用,和原来的东芝盘没有明显差别
各个软件运行正常,工作机不涉及大型游戏这样的高耗能软件运行
能够满足我的日常需要,数据安全,这就足够了
当然,没有哪个硬盘可以保证数据永远无忧,多做备份才是王道
至于换下的东芝盘,它还可以使用,暂时就作为备份盘了

网友:
牛皮,字数你妹

网友A:
我之前转移5T多的数据,用ghost干了一天一夜

网友:
转移数据的方法不错!

网友:
东芝固态这么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转移5T多的数据,用ghost干了一天一夜

这个方法克隆的时候,最快大约3.3GB/min,不是很快
如果不存在系统因素,可以直接在Windows里复制-粘贴,那个速度就快多了

网友:
想当年换硬盘我就是把小硬盘在系统下粘贴复制   发现不能开机 才知道重装系统

网友:
你这个3500也不是很咋滴的,颗粒寿命也不高的。

网友:
重要资料建议用机械硬盘,盘片不碎资料就不会丢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要把固态盘分区?
很容易挂掉
不建议分区
而且
SSD不要写满
不然掉速厉害

网友C:
直接克隆4K会对齐吗?Ghost有很多时候不会对齐。

网友:
光看标题还以为是坏盘数据迁移呢

网友:
喜欢用傲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克隆的时候,最快大约3.3GB/min,不是很快
如果不存在系统因素,可以直接在Windows里复制-粘贴, ...

那fastcopy更快,但ghost是可以把文件权限等属性全部克隆的,其它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要把固态盘分区?
很容易挂掉
不建议分区

我最老的固态八九年了,一万多h,依然一切正常,而且是好几个分区

网友:
我的也是,要考虑换了

网友:
固态不用整理碎片的呀,楼主是不是整理的太频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转移5T多的数据,用ghost干了一天一夜

ghost不支持NVME盘貌似。。。。我折腾换盘子的时候用的和楼主同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克隆4K会对齐吗?Ghost有很多时候不会对齐。

硬盘克隆可以的。甚至连分区大小也可以克隆的

网友:
傲梅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