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东芝0DFK双贴骚红色2246EN固态U盘主控板

楼主(2020-01-03):
这几天有幸收到天已微冷大佬的最新款2246EN固态u盘主控板,这边就随便测试一下(收到的测试版是光板,电阻电容都是我手贴,某些元件看起来有点歪

这次的板子选用了红色的PCB,比上一个版本加宽了一些,并且在背面添加了“TYWL”的Logo;

最重要的是!这次的板子加宽了缓存位,可以完美放下镁光D9STQ这种尺寸的1G缓存!!
解锁1T容量!!双贴英特尔04T的颗粒做1T贼爽!!

这次测试就用两个东芝0DFK,各位就随便看看吧,焊接过程省略,发图凑数

网友:
好速度价格也高。

网友:
只能看看买不起。
电阻电容这么小的原件都手贴,好厉害

网友:
这速度好牛逼

网友:
差不多跑爆3.0的口了吧

网友A:
贴这种DDR3内存位宽有要求吗.是不是随便拆个内存条颗粒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这种DDR3内存位宽有要求吗.是不是随便拆个内存条颗粒都可以

不是,只能16位的DDR3或3L

内存条颗粒,有8位(比较常见),也有16位,也有32位的(少)

部分显卡上用16的多。但尽量不要用显卡的,基本都是摧残过了(我手头有一批Quadro NVS 620的低端入门卡,很多都是花屏,都是各别显存坏或虚焊)

网友B:
支持双晶缓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双晶缓存吗?

这个是U盘板子

网友:
是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楼主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双晶缓存吗?

据我所知,不支持双晶的

网友:
我买了个1T的,2个04T,买回来我直接吹,谁知道不行。问了老板说要跳线,就是板子上没预留跳阻要飞线,BGA底下飞线又看不见。折腾了半天,第二个FLASH焊的时候CE识别的是错的,吹下来又重新焊才好的。开卡还折腾了半天

网友C(2020-03-31):
2246EN+双贴0DFK怎么开卡都是176G,无法开出223G,求楼主设置图 成功会打赏100m币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C:
2246EN+双贴0DFK怎么开卡都是176G,无法开出223G,求楼主设置图 成功会打赏100m币

是不是坏块过多?你固定哈容量开看看呢,直接固定256G,或者240G 试一试

网友(2021-09-09):
这个板子是不是没有最新的紫色板子好

网友(2022-08-15):
手工这么好,

网友:
手工这么好吗?

网友D:
这种别用太高速的颗粒,高速=高温=不稳定。实际上,作为U盘,超过200M,速度只是数字了,别太在意。

网友:
容量有点小,1DFK 正好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D:
这种别用太高速的颗粒,高速=高温=不稳定。实际上,作为U盘,超过200M,速度只是数字了,别太在意。 ...

不是有大佬说写入时保持五六十度,温度越低冷数据保持时间越长么?U盘写入有两百就够了,多的只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