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伪拆25元软路由小主机?实达tc933x2

楼主(2020-01-03):
25包邮闲鱼撸台实达tc933x2小主机,双千兆网端,D525处理器,加了18元买了根2g ddr3内存。

可玩性还是不错的,群晖已经有蜗牛了,只能拿来玩玩软路由。性能也别强求了,家用够用就行。

快递到手拆开发现没有前面板,只有两根塑料面板支柱卡在机箱孔里。(暴力?)

主板也有维修过的痕迹,被更换了几个电容,其中一颗脱焊自己补焊。

网友:
居然捡到了这么便宜的小主机

网友:
25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呵呵  这么便宜啊

网友A:
看到这种主板就有种老古董的感觉

网友B:
你还能把空的内存槽补上

网友:
两个千兆接口软路由最合适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还包邮???

包邮呢,邮费都快赶上机器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主板就有种老古董的感觉

D525本来就是古董,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能把空的内存槽补上

这种处理器焊内存槽没意义,给个100g内存也是这种鸟速度。

网友D:
借楼问一下蜗牛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楼问一下蜗牛好用么

蜗牛蛮好用的,不过现在都涨价了性价比没以前那么高,钱包比较鼓的话个人建议还是买个蜗牛机箱重新组个总比一堆山寨零件东拼西凑好。打算入手的话山寨电源必须换掉

网友:
折腾软路由吧。。不过电源不是dc直插,有点坑

网友:
25包邮很给力的价格

网友:
25元这真是便宜。

网友:
一直没理解黑群晖和软路由的作用。回头研究下。

网友:
求问这个牌子的主板按哪个键u盘启动】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软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D525本来就是古董,折腾着玩

嗯,上次送的电源还健在吗?我发现有很多一通电过一会就炸管或者烧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