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龙韵太脆弱?

楼主(2020-01-03):
    这几天为了切割一块材料,就买了最便宜的龙韵角磨机,期间出现好几次卡切割片的情况,是不是功率太小?但这一次直接就把切割片夹崩了一大块,之后想换切割片,谁曾想专用扳手根本扭不动,直至把这个买机配的扳手扭变形还是不行。    只好把砂轮片全部弄碎,使用水泵钳夹住压片来扭,结果把锁止销钉都弄折了,还是不行,拆开角磨机头部一瞧——竟然连带锁止销钉的铝合金套都弄崩了一大块。幸好角磨机的传动齿轮盘没事。
    最后只能使用电钻改装的切割片把压片切削一部分,使用刚买的钳式扳手配合水泵钳轻松卸下压片,事后问了买机的龙韵旗舰店,他们那里竟没有配件更换,幸好这个角磨机便宜。

    从崩下来的铝合金角磨机套壳来看,厚度只有3MM,难道是我的错?不该用水泵钳来卸压片?还是这锁止销钉套太薄带脆弱?

楼主:
谢  青柠 赏,即将摆脱负分状态了,太好啦

网友A:
我们做铝合金的出门都不带角磨机扳手的,一般用手就开,换片不要上太紧,有点点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B:
垃圾货啊 我全新东城用了几年了都没发生过这个情况

网友:
杀鸡取蛋,很少见。一般换片都不要啥扳手什么滴,用手按住片子转一下就松了。

网友C:
这个是越磨越紧,当时拆压板的时候应该用冲击的方式。

网友:
赶脚你拧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越磨越紧,当时拆压板的时候应该用冲击的方式。

应该是正解。随便找个小冲子甚至找颗大铁钉用榔头敲,可能都比用两把水管钳的效果好。

网友:
楼主,切的时候手没拿稳 动了吧

网友:
上面的别误导,上角磨片时要拧紧,不能松的,拧紧了反而拆更容易。如果没拧紧,切割时的冲击力就会帮你拧紧,在高速下,容易卡死。他这个应该没拧紧挨的。

网友D:
你应该从口子边缘向中间切 切片转向是吧碎屑排向你的方向

也就是切片位于左边  如果是切片位于右边那么就是很多可能导致卡片出现

而且一旦卡片出现你是无法使用本身设计的扳手拆下的   这时候你可以拆掉固定切片的转轴螺丝 然后拆掉固定齿轮的外卡簧

拿掉齿轮和卡销   然后把轴露出的装齿轮的位置用台钳夹住   然后可以用水管钳或者用能敲得起子或者錾子敲那四个孔 (注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从口子边缘向中间切 切片转向是吧碎屑排向你的方向

也就是切片位于左边  如果是切片位于右边那么 ...

您指导的太好了,我是第一次用这玩意,以后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铝合金的出门都不带角磨机扳手的,一般用手就开,换片不要上太紧,有点点压紧就可以了 ...

好的,明白了,积累经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货啊 我全新东城用了几年了都没发生过这个情况

毕竟价格摆在这里,再加上我还不会用

网友:
看切痕 好像你的切割手势或方法有问题 容易出现卡片

网友:
我发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那个锁梢弹簧居然会掉了,然后锁梢下落可能会卡到转盘齿轮,当然就卡切割片了……不是我本人用的,是老丈人,幸好没出什么事故

网友:
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拧的太紧了。螺丝的旋松力矩由于是静摩擦,要远大于拧紧时的力矩。记得20年前单位买了个博世角磨机,开始用的时候也是拧的太紧,旋松时就把扳手拧变形了,后来注意拧紧时留有一定余地,以后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图片上的水泵钳其实夹紧力并不大,管钳子的夹紧力最大,大力钳次之,水泵钳又次。

网友:
还有,用切割片切割时,要把稳角磨机,并且在向前推进的同时,要上下小范围移动角磨机,目的是感受是否有夹片情况,如有轻微夹片,会感觉到上下移动角磨机时受阻滞,此时应及时停止切割,找出原因再继续工作。夹片原因除了没把稳机器外,切割片磨损也会造成夹片,要及时换片。

网友:
总结:上切割片的时候,最多用到7分力就可以了,如果用全力拧紧,肯定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
角磨机这种大杀器,还是买把质量好的,用着放心些,别用错用途一般不会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