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联想笔记本电池 21865 能不能 替换成18650

楼主(2020-01-03):
拆一个笔记本电池 21865 能不能 替换成18650

网友A:
可以替换啊,但是容量变小了。另外更换的时候注意笔记本电池的电芯不能断电

网友:
呵呵,你这个电池就是18650,前面那个2不属于电池规格。不过不懂怎么换电池,可能会锁死报废。

网友B(2021-01-16):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啊,但是容量变小了。另外更换的时候注意笔记本电池的电芯不能断电 ...

我的已经锁死了,请问怎么能解锁

网友:
21865???没听说过这种尺寸啊

网友:
这个lgabc21865就是lg化学的18650电池,容量是2800mAh。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锁死了,请问怎么能解锁

买EV2300自己搞(好几百,比电池贵),或者淘宝找人搞(几十块),如果是1年以上的旧电池没必要!

网友:
这个电芯不就是18650么?保护板断电必锁

网友(2021-06-08):
18650前面18是粗细吧,后面65是长度,0是圆柱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锁死了,请问怎么能解锁

能轻易解锁修电池的店铺都喝西北风了,隔壁帖子大佬在破解电池,绕了一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