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用amoled屏幕的看看:怎么有横向扫描线?

楼主(2020-01-03):
小米9se,用另外手机摄像头对着屏幕,可见自右向左横向滚动的黑线:

老旧的三星盖世兔,没有:

据说还是优点?现在amoled都采用PMW调光,比LCD先进: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5617778

可反过来,我对着LCD手机屏幕拍,也没感觉闪烁啊?

楼主:
还有更狠的,这是魅族的一款

楼主:
PMW分明是缺点嘛。同为AMOLED,左PMW右DC调光。

网友A(2020-10-30):
Pwm亮度控制,俗称瞎眼屏。这种亮度控制方式不止oled屏,led背光屏也可能会使用,优点是成本低,代码简洁,省电,缺点是频闪,且led没有ccfl的余辉效应,容易瞎眼,所以尽量不要用oled,一定要用也要选恒流控制方式(dc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亮度控制,俗称瞎眼屏。这种亮度控制方式不止oled屏,led背光屏也可能会使用,优点是成本低,代码简洁, ...

嗯嗯是的。所以我尽量开亮一些。且保证外部环境有一定照度。DC调光比脉宽好,但色彩调校要难一些。两难。

网友(2020-12-04):
伪科学你好,手机有辐射不用为妙。
那么多专家学者各种规范标准都是吃干饭的。
成天瞎操心,伪科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