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京PT-308数显笔式温度计拆机和简单改造

楼主(2020-01-03):
最近吃益生菌,说是水温不能超过50度,于是乎打算买一个温度计,马云家看到这个53.9包邮的带计时器功能的温度计,果断下手,不过到手后发现磁吸吸力不强,蜂鸣器位置设计不理想,吸到冰箱上声音非常小,所以拆开看看顺便简单改造下:

包装盒。

和神器比大小,体积不小!

说明书

外观

和米家温湿度计做对比,精度不错。

一颗2032电池供电,电池左边的小孔是蜂鸣器的出声孔,电池仓旁边一颗固定螺丝。

正面按键的贴纸下也藏有一颗螺丝。

开盖全貌,电池仓单独一个板子。

圆形的强磁,实测在冰箱上吸力不大,总往下滑,测温端引线和背光LED引线,还有一颗晶振。

拧下电路板螺丝,牛屎挺圆!这种按键估计寿命堪忧啊。

液晶屏,导电橡胶条连接,不知和斑马纸比成本如何。

蜂鸣器原来出声孔在背面,吸到冰箱上孔被挡住声音特别小,准备把它放到这个位置,这样正面开孔出声能响一些。

改造后全貌,圆形强磁旁用胶粘了一个硬盘拆的强磁,晶振用704硅橡胶固定住并用美纹纸固定(等不及自然凝固),
固定晶振是看到很多板子都是这么做的也不知道有啥好处,蜂鸣器用胶粘到正面。

室温和沸水测量,机器没受到不良影响,能看到三个按键旁边的蜂鸣器开孔,现在的声音很响。

磁吸效果也是杠杠的!
做工还是一般般,价格有些小贵,不过带定时器功能和预设温度报警功能还是挺实用的。
谢谢观赏!

网友:
功能挺多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A:
好像是最便宜的无源电磁蜂鸣器吧,耗电偏高,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最便宜的无源电磁蜂鸣器吧,耗电偏高,效率低

应该是,不过一般就开机响一声,用压电陶瓷省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过一般就开机响一声,用压电陶瓷省电吧?

嗯,同样达到 80~90dB 的声压级,压电的消耗电流可能是几个毫安,电磁的可能几十到一百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同样达到 80~90dB 的声压级,压电的消耗电流可能是几个毫安,电磁的可能几十到一百毫安 ...

可惜不会改,应该不能直接替换吧,再就是那么大一片也没地方固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不会改,应该不能直接替换吧,再就是那么大一片也没地方固定呀。

直接替换行不行没试过。压电也有很小的,我见过直径 5mm,高 2mm 的,比一般电磁的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替换行不行没试过。压电也有很小的,我见过直径 5mm,高 2mm 的,比一般电磁的更小。 ...

2mm厚?记得压电陶瓷片也就不到一个毫米呀,难道加上腔体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厚?记得压电陶瓷片也就不到一个毫米呀,难道加上腔体厚度?

当然得有共鸣腔,和电磁的一样也是圆柱形黑色外壳。也有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