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般ssd做安全擦除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20-01-03):
楼主的240g ocz arc100,跟很多人一样,在刚过保后出问题了:
win10做系统盘,smart信息显示还剩92%寿命,但是经常会出现占用100%,整个系统卡住,以及丢失系统文件问题。
查了下se一次应该会有改善。
于是parted magic写U盘,启动到Linux下,热拔插ssd电源解除冻结,开始se。
没想到se几秒钟就完成了,显示成功。
放到asm1153e盒子中读写测试,分区数据什么的没有了,暂时也没发现什么不妥。
想问se都是这么快的吗,印象里似乎要很长时间的啊?

附上ssd相关信息,大脚3主控,没法开卡。
据说后续有修正bug的1.02版本固件,然而官网上没有。

网友:
ssd安全擦除只要几秒钟,可以用这个软件TxBENCH

网友:
好多人错误的认为剩余100%就是完全没问题,其实那个剩余是说剩余的替换块而不是剩余的寿命。

网友:
前几天刚用TxBENCH 安全删除一下CZ80,也是十来秒钟吧。第一种、第二种模式SE速度都差不多。

网友A:
SE速度很快,TxBench就能操作。只要作为从盘就行,睡眠唤醒后就可以执行

不过正常情况下,你用Diskpart的Clean指令清空,然后分区,取消快速格式化。操作一次之后也就可以了

现在NVMe SSD的都不需要干这些事情了,反正我是从来没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速度很快,TxBench就能操作。只要作为从盘就行,睡眠唤醒后就可以执行

查到格式化对ssd应该不太行,因为有磨损平衡。而se是个专门命令。
话说前几天对一个写满掉速的1t叠瓦盘,格式化恢复速度,格了将近2天。格前只有4m左右的写,格完后恢复100+。
叠瓦盘简直大坑

网友:
自己arc100 目前还在用,一切正常中

se 就是很快 大约2-5分钟

网友:
你好,这个软件能分享下吗?谢谢!对我来说感觉有点不好找,我的是英文的。

网友:
很快的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