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SG1005M v1.0 拆解

楼主(2020-01-03):
买来后看到没人拆过就下手了٩( •̀㉨•́ )و
原厂散热片就一个1CM的铝片还粘歪的
换散热片时用力过猛,吧唧一声全下来了

网友A:
有理由买新路由了,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B:
买新的?太败家了,补焊,飞线,再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太败家了,补焊,飞线,再修好!

没法再补汗飞仙了,RTL8367S断了好多针脚

网友C:
刀片插进去,就可以下来,704很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法再补汗飞仙了,RTL8367S断了好多针脚

打磨,上胶,显微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插进去,就可以下来,704很粘的

704粘的好硬啊,跟AB较一样,芯片和铝片之间涂的白色胶有1mm之厚,应该是越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上胶,显微镜修复

额。。。为这螃蟹交换机芯片没必要了吧,还不够功夫的呢,况且自己也没能力折腾

网友E: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F:
取散热器咋连芯片都扣下来了?用热器枪再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理由买新路由了,这是个好办法

同意,又可以很坦然的购买了

网友G:
不加热下再拨?

网友H:
芯片下都没有散热孔啊

网友:
你完美的诠释了:大力出奇迹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磨,上胶,显微镜修复

哈哈 丧良心。。。

网友:
主芯片掉下来,针脚也坏了。再次维修的成本比较大,不如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作死就不会死

唉╯﹏╰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散热器咋连芯片都扣下来了?用热器枪再吹上。

吹不上啦,针脚和焊盘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加热下再拨?

这个704胶很硬耐高温,加热没用,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下都没有散热孔啊

我也没想到,一般芯片基座是焊在板子上散热的,那样芯片就拔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