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机屏幕,屏幕缺线,闪烁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1-04):
效果如图,感觉缺线,不清晰,近看闪烁。

屏幕型号LQ043T5DG02

是森林人那个拆机CD,屏幕的电路板上,有4个电阻,测量0.3欧 ,断开以后,屏幕更加泛白不清洗。

尝试换大一点的电阻,也是泛白不清晰,更断开效果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么?

有维修思路么?

网友:
大胆猜测是屏幕的玻璃与排线接触不良,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屏幕的排线插头清洁后重新插上,还不行就只能换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的排线插头清洁后重新插上,还不行就只能换屏幕了

谢谢~~~~~试过了。。。不行找个屏幕把。。。

网友B(2020-03-30):
同事逍客车上跟你的故障一样,后用热风枪在芯片处加焊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逍客车上跟你的故障一样,后用热风枪在芯片处加焊后恢复正常

哪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