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0块晶体管测试仪!散件组装,需要校准

楼主(2020-01-04):
外加1元POS机松下特斯拉18650够良心卖家!校准步骤

网友:
相当良心了,够满

网友A:
话说这款有没中文的

网友B:
卖家是哪个求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款有没中文的

没发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是哪个求pm

特斯拉卖家!还是晶体管测试仪卖家?

网友:
同样买的同款组装,测试输入680欧姆与470千欧电阻用高位万用表百里挑一挑选的,没用商家自带的电阻,误差大,一致性不好,虽然是千分之一精度,测试端三对两种阻值的电阻尽可能一致,主要解决问题一个是测量的精度,还一个就是用1-2,2-3,1-3输入分别测量同一器件,不会出现数值不一致的问题,不至于纠结到底用哪个组合可信,附上晶体管测试仪中文说明书一份

网友:
看来精密度很高啊
好奇心家的那个,我有,他的意思是简单测试一下而已,不是什么精密度高的东西
至于他家那个要怎么提高精确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pm一下晶体管连接,怎么校准!

网友C:
原先还以为是浩琪心家开发的,因为这家网站各种指责别人抄袭,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外的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先还以为是浩琪心家开发的,因为这家网站各种指责别人抄袭,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外的开源项目 ...

是的,学习别人的成果!硬件上可能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D:
我看上你那个1元的POS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上你那个1元的POS机了…

免费的!捡的

网友:
这东西测电感从来没准过,相差太大。

网友E:
只关心pos机哪里来的?卖不卖?

网友:
和俺的一样   还能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关心pos机哪里来的?卖不卖?

卖,10元包邮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关心pos机哪里来的?卖不卖?

邮费都够呛送你玩,10元邮费

网友:
pm个地址,谢谢

网友(2020-11-29):
求这机固件!74241697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