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找到两个费手机,想把闪存拿来做U盘

楼主(2020-01-04):
找到两个费手机,想把闪存拿来做U盘。好像都蜂胶的啊,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搭配哪个U盘板方案好啊。

网上找到一个 说的主控,JMS901比SM3350潜力更大;哪里买呢,有没更好的方案。新手想废物利用,估计128G的有点价值。64的难折腾了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 闪迪的 SDINBDD4-64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 闪迪的 SDINBDD4-64G

我一般的做法是,先根据型号满网查有无同类型成功的案例,然后确定用什么样的优盘板子,最后拿容量小的先练练手。要用到的工具有
:热风枪、尖嘴镊子、PCB夹具、电烙铁、焊锡膏、植锡网、助焊剂、毛刷、洗板剂(或无水酒精)、电脑等,需要根据优盘主控下载相应的量产软件、主控精灵、测速软件、DK分区软件等等。最后的结果不是得到了一个优异优盘,而是一堆以后不知道干点啥的工具。

网友A:
字库的话,一般用NS1081吧?

楼主:
KLUDG8V1EE适合哪个主控的U盘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的话,一般用NS1081吧?

TB搜了 说是UFS芯片不支持,看着一个128G的没有用了

网友:
最近大树搞出来了ufs主控板,只能单贴

网友B:
目前只能上3350,三星这个支持,,东芝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能上3350,三星这个支持,,东芝的不清楚

楼主!你问的问题我也不懂,我是新人,我想问问你的量产工具哪里得到的

网友:
楼主,有意,可以有偿转给我捣腾吗?q646762997

网友:
这个成功了感觉不错啊,很多手机128G了,迟早淘汰

网友:
楼主,别折腾了,直接上MsATA转Usb3.0,写入速度U盘比不了的。几个月前,我也是买这买那自已做u盘,结果搞出一堆垃圾,u盘做出来也不理想,玩在玩固态硬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TB搜了 说是UFS芯片不支持,看着一个128G的没有用了

无奈的U盘,3350就是UFS2.0 2.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奈的U盘,3350就是UFS2.0 2.1的

是速度不行 吗?

网友:
三楼的回复太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