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的桥接现在不会了,以前设置成功过

楼主(2020-01-04):
网上有教程,怎么有一天想设置桥接呢,把我房屋外的信号桥接到我卧室,在阳台装一个路由器,突然就桥接设置不成功了,仔细对照教程查看,设置没有问题。到处是哪里不对呢?
求教各位。我现在手头有多个无线路由器,2,3,4根天线的都有,功能没有问题,就是不会设置了。

网友:
桥接没难度。以前的tp蓝色老界面wds,扫描一下列表,点击输入密码,确定关闭dhcp。就这么简单。新点的浅绿色界面wds全自动根据向导操作。注意wds不兼容性很多。openwrt和智能路由器基本100成功也更简单,不用说

网友:
各个型号的方法不同,你具体说那个别人也好具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