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d西数硬盘,换了转接板不能用

楼主(2020-01-04):
wd西数硬盘,原来是移动硬盘micro usb接口的,直接找一样的转接板换成sata接口后插上没反应,还啪嗒啪嗒响,磁盘管理找不到硬盘,换回后用USB就能使用,是什么问题?

网友:
转接板供电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转换版  你是换的硬盘自己的板子吧 这玩意就算是完全相同 也要替换芯片的

网友:
傻孩子,BIOS芯片也要换过来的

网友:
没看明白。移动硬盘是USB接口,拆下的硬盘本来就SATA接口的呀,还要什么转接板?难道要转接成IDE接口?

网友:
啪啪响是供电不足吧,磁盘都转不起来?

网友:
3楼说的是对的。
wd确实有micro usb接口的移动硬盘。是在板子上集成了SATA2USB控制器。这种盘坏的很多

网友:
转换板问题 我碰到过

网友:
电流呀

换usb3。0 后置 前置带不起来

网友:
BIOS芯片也要换过来

网友:
供电不足。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