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快克205高频焊台使用与大家交流

楼主(2020-01-04):
        某鱼偶遇一心仪已久的快克205焊台,成色价格也合意,遂拿下。收到货看到实物的确不错!满意!心里面对于焊台这根草应该可以拔掉了。

        通电进入设置模式,密码000,对喽!原始密码没被修改,看工作模式,还是出厂模式模式6,想了想,模式6工作温度是200度至480度,日常应该用不了那么高的温度,决定改成模式5,温度50度至420度也够用了。

拿出自制的功率计、维修插座、PTC加热台三合一来,功率计模式,焊台加热时功率高达150W

加热至设定温度进入恒温状态,功率20W多点

        再说说对于烙铁头使用的选择,通过试用k,sk,b三种头子,本人第一选择尖头,当焊台恒温回温强的时候,设定合适的工作温度,既不用担心烙铁头烧死,在使用时也得心应手,而刀头在焊点比较密的地方稍显碍事!
        最后,欢迎各位坛友指正交流!

网友A:
这个是大功率的,使用场合没203广泛。

网友B:
不错, 最近也想换焊台了。 936 的回温太慢了。 用电池带T12也感觉很慢,想弄JBC 的  不过那个太贵了。 实在有点承受不起。

网友C:
203H也可以了 , 焊搭火线的铜夹子无压力.

网友D:
这是引人入坑的节奏,虽然936和T12都有。还是想入手高频

网友E:
我心仪已久的是快克3205焊台,里面开关电源的相比205的变压器用起来更轻回温更快,近一千块没舍得只得先203h凑合

网友F:
不错,恭喜楼主喜得贵子,不对,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大功率的,使用场合没203广泛。

恒温时也才20W多点,只是手柄比203的手柄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最近也想换焊台了。 936 的回温太慢了。 用电池带T12也感觉很慢,想弄JBC 的  不过那个太贵了。 实 ...

936,T12都用过,还是没这好用,至于JBC,那货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H也可以了 , 焊搭火线的铜夹子无压力.

这么想的,反正是上高频焊台了,不如就直接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引人入坑的节奏,虽然936和T12都有。还是想入手高频

反正是坑,我先跳!你们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恭喜楼主喜得贵子,不对,焊台

谢谢!你们也要努力!

网友G:
我也在某鱼入了一个203,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某鱼入了一个203,还在路上

高频的还是好用点

网友:
你这台成色真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吧,我也刚入了台垃圾成色和山寨手柄,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心仪已久的是快克3205焊台,里面开关电源的相比205的变压器用起来更轻回温更快,近一千块没舍得只得先203 ...

高频烙铁还是选择变压器吧,这样烙铁头不会带有感应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是坑,我先跳!你们跟上。

快克205的优点是阶梯式加热,回温快,热效率大;缺点很明显,烙铁头大,手柄大,不接地趋势电不利于焊接小元件。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尽量买快克TS2300,3205、303D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我也买了个205,密码怎么重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个205,密码怎么重置 ?

好像是拆开前面板,板子上有个轻触开关重置密码的

网友:
在用3202,鱼上300买,90W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