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U盘主控发烫

楼主(2020-01-04):
金士顿32GU盘,用一同容量普通U盘从丈母娘那换来的,用了一段时间后没反应了!某天拆开插上电脑,结果主控烫手,差点被烫伤!
银灿主控:is917
这是不是换主控就行了?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是个假冒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是个假冒金士顿

假的吗?我不懂辨别!主要问题现在没法用了,插上没反应

网友B:
假的,金士顿没有这样的组合

网友C:
焊下闪存试试,如果不发烫了,说明是闪存坏了。

网友:
怎么没有5V转3.3V芯片

网友D:
肯定假的,扔了吧,修复不划算~

网友:
感觉是后焊的

网友E:
一首凉凉别折腾了

网友F:
用松香法,看看主控周围元件有无短路,没有主控坏了,有拆损坏元件

网友G:
能正常使用的话就加块散热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金士顿没有这样的组合

看来这假货真是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下闪存试试,如果不发烫了,说明是闪存坏了。

焊闪存下来啊,得准备热风枪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假的,扔了吧,修复不划算~

扔嘛,,,,又不太舍得,

楼主:
真有可能,我是不懂辩别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首凉凉别折腾了

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折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松香法,看看主控周围元件有无短路,没有主控坏了,有拆损坏元件

现在就是插上没几秒钟主控烫得没法摸,或许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正常使用的话就加块散热片吧

要是能正常用那我也发现不了主控会发烫

网友:
没见过银灿主控的金士顿,这个十有八九是假货,估计是挂了。

网友:
我是来看丈母娘的,话说能用U盘的丈母娘一定很年轻靓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