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仕TES1350A噪音计拆解

楼主(2020-01-04):
简单拆解泰仕TES1350A噪音计。
螺丝孔这些地方都镶的铜套,做工用料还是很赞的。
湾湾也学坏了,开始打磨芯片了,哈哈哈。

楼主:
我明明上传的是高清大图啊,难道是我级别太低?

网友A:
关键是传感器是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传感器是什么做的

前面的传感器无法拆开,用胶封了的。
看外表估计就是一个驻极体封装在铝棒里面。

网友:
这个骚音计做共很是不错

网友:
用料很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明上传的是高清大图啊,难道是我级别太低?

高清图也要压缩一下。好像是超过4M还是5M的要调整大小。

网友:
虽然有一颗芯片磨掉了型号,但是铜螺母等做工不错,有利于拆修。

网友:
弯弯也学坏咯,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传感器无法拆开,用胶封了的。
看外表估计就是一个驻极体封装在铝棒里面。
...

我的拿针挑开看过,就是一个驻极话筒但是估计里面没有场效应管,以前接触过的红声老机用的就是独立的小振膜唛头。

网友:
看做工,感觉很专业

网友B(2021-02-26):
精度怎么样这个。。。。

楼主(2023-10-13):
引用 网友B:
精度怎么样这个。。。。

精度就不得而知了,应该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