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第一次玩风枪,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0-01-04):
最近买了把风枪,无数显的低档货。拆了块坏固态,四片闪迪32G MLC(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76),贴了一块3281,双贴3268,另一片贴了917,都一次成功。量产,测速都正常。第一次玩风枪,还很顺利。哪知第二天再读取里面的文件,严重掉速。重新拷个大文件进去,再读出来,又正常。三个U盘都这样,马上拷再读出来,没问题,第二天再读就很慢。是这几片闪存严重漏电?还是手欠没高好?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与焊接应该没啥关系,颗粒、板子、固件、开卡参数皆有可能~

楼主:
三块不同的板子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不是焊接的问题就只能是颗粒的问题了。已经在方力哪里买了几个颗粒,正在路上,已经败了不少银子,还没见到成绩。

网友:
谁学习不需要经费?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那个3281U盘,已经不认盘了,再量产一次又满血复活。

网友:
直接500度怼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颗粒

本人一手拆机的正片闪迪哦!

网友:
个人觉得很大可能是颗粒的问题,闪迪颗粒本身也不太好伺候
风枪吹坏一般就直接不认盘了,而且只要不是四五百度长时间干吹一般没什么问题,正片闪存还是相当皮实的

网友:
量产的时候低格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觉得是闪存问题,否则怎么解释几片闪存上不同的板子都出现同样的情况。风枪温度也就300多点。

网友:
我在X宝有一个商家买的903板子,1贴没问题,2贴死都认不出来,风枪吹了好几遍,都没解决,后来发现板子有一点弯曲,换了另外一个商家的板子就没问题了。我原来以为这是个案,后来在焊一块3267板子的时候,发现板子也有点弯曲,但是不严重,因为双贴一次成功了。这个3267和那个903板子,是同一个商家买的。

我想说的是,看看板子是否有问题,这会影响BGA的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那个3281U盘,已经不认盘了,再量产一次又满血复活。

这个3281贴的啥

网友:
症状一样,除了颗粒的毛病我也想不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