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做个木头手机壳,方便扩展TF卡

楼主(2020-01-04):
不知道啥时候起,手机的TF卡插槽都和SIM卡合二为一了,这让我这种拍照和视频多的人非常郁闷,毕竟1张64G的TF卡只几十块钱,而64G和128G手机之间的差价要几百乃至上千了
于是搞了个sim卡延长线,方便我扩充。但是sim卡延长线有个缺点,就是有一个厚度,塞在手机壳里不好看,也不舒服。没关系,自制一个木头手机壳

成品镇楼

这是我准备的材料:一个硅胶手机壳和足够的薄木片

在硅胶手机壳上挖出装sim卡的缺口

这个延长线厚度超过一毫米,只比硅胶手机壳和一层木片薄很少了一点。所以要用两层木片

木片也挖坑

作为外壳的木片外面还要贴一层木皮,这样更好看

各层拼好,粘牢。粘接需要压力

厚了一点,但是用着很方便

制作过程视频

网友A:
联通超级SIM卡了解一下,SIM和TF卡二合一

网友:
哈哈哈哈
虽然不同款,但是咱们思路差不多
只不过我这个丑到不行,哈哈哈

网友:
为了方便也是拼了

网友:
我是直接买了个防摔壳,开孔就能用,然后粘了个厚点的塑料,就算完事儿了,哈哈哈

网友B:
TF卡,速度上不去.........

楼主所说的,64G和120GB差价巨大的,那只有苹果机....

安桌机,没这么夸张.........现8+512GB的,也才2K出头,都是高速闪存.........TF卡速度不行

网友C:
直接三卡就行,SIM卡用火机烧两秒,拆下心片直接粘TF卡就行了,我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
努比亚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速度上不去.........

楼主所说的,64G和120GB差价巨大的,那只有苹果机....

现在A1A2级别的TF卡速度已经相当快了。拍照存储感觉不出任何延时

楼主:
是的。主要看中相机程序作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三卡就行,SIM卡用火机烧两秒,拆下心片直接粘TF卡就行了,我用双面胶粘的。
...

我可以把相机的TF卡塞进手机里,直接传输相机里的照片

网友D:
问一下你拍摄视频的摄像头是什么样的?固定装在上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拍摄视频的摄像头是什么样的?固定装在上方的吗?

山狗夹在上方书架上

网友:
现在的小米手机,原生的就是3卡设计,我就买了台这样的,爽歪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联通超级SIM卡了解一下,SIM和TF卡二合一

那个才是坑呢,妥妥的交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才是坑呢,妥妥的交智商税

充话费免费送,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三卡就行,SIM卡用火机烧两秒,拆下心片直接粘TF卡就行了,我用双面胶粘的。
...

学习了,回头我也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
sim卡延长线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定要多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