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台电锋芒Pro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04):
都在说这个盘有几种配置啊!  请问是哪个配置量产后速度最快呢。 听说有 3281AB+闪迪MLC / 镁光MLC/三星MLC和TLC,  我想买128G的。求推荐一下,我没搞懂啊啊。JD买了两个都是3281AB+三星TLC的。哪个更好啊,退了重新买,TB说可以先检测了给发货

网友A:
品牌U盘就别讲究了,MLC搞不好是黑片,TLC说不定是正片。

要讲究什么片还是买DIY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U盘就别讲究了,MLC搞不好是黑片,TLC说不定是正片。

要讲究什么片还是买DIY的吧 ...

哪里买DIY,是不是DIY更贵

网友B:
买雷克沙稳,大s+32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雷克沙稳,大s+3267

具体买哪个呢

网友:
雷克沙已经被收购了,已经不是原来的雷克了。

网友:
如果可以选择,即使不是正片,我也选择MLC,当然那种黑片寿命快到期了例外。TLC写入不太稳,对比一下曲线图就知道了,你还JD买了两个,真舍得花本呢,干脆一个留下,一个退了,然后在猫儿那里让客服给你挑一个MLC,原片就不要想了。客服说可以给你过滤挑选,我问他,他说不确定。128G的好像现在都是TLC的货呢。飞创那家的。不过,建议你1.6号入手,除了用优惠券,还可以叠加私房红包。

网友:
坛子里DIY,无奈那里,价格可能比淘宝贵点。还有踢楼送盘的那个,或者点击积分商城,里面有个fanallen坛友在售,你可以联系下。DIY盘售后麻烦点,但至少什么主控颗粒都清楚点。

网友C:
三星TLC哪来的黑片……
基本都是手机拆的EMMC或者三星SSD硬盘的闪存吧
三星没有黑片白片,又不是INTEL闪迪镁光东芝
就是寿命这东西真的说不准,看台电良心
3281+TLC算大奖了,量产一下读取都能干903了还想咋样

网友:
我双12买到的是3269ab 闪迪mlc,最近一年前tb买的台电乐铄32g出毛病了,天猫店家也跑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TLC哪来的黑片……
基本都是手机拆的EMMC或者三星SSD硬盘的闪存吧
三星没有黑片白片,又不是INTEL闪迪 ...

速度不稳定

网友D:
还好了,锋芒PRO3281+三星TLC这批大概都是手机拆机片,是UFS2.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了,锋芒PRO3281+三星TLC这批大概都是手机拆机片,是UFS2.1的

我看到的拆机图,应该是这个3281的

网友:
128g的还有sm3281加海力士tlc的,和西瓜盘同方案

网友(2020-02-10):
肯定是tlc好 mlc多半是二手三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