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国民神器飞利浦剃须刀PQ206

楼主(2020-01-04):
前几天因为没有相应的螺丝刀没法拆,现在有了那就拆吧,原来的都是双刀头的,现在的都是单的,用着不错,感觉飞利浦剃须刀就是刀头技术含量高,刀头最贵

网友:
有好几个,一直用不坏,想过干瘾修修都没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改成14500锂电池充电的了。还是比较好用的。

楼主:
继续,改装一下,一节14500电池,干电池不环保,动力杠杠的

网友A:
我老爹那时用的,现在我用容易刮到皮,刮完皮肤很刺痛

网友:
国民神器飞利浦剃须刀?这个产品很早就有了吗?

网友:
两头四齿轮的设计比较少见,大多数两头三齿轮。原装的剃须头比较耐用。

网友:
原来中国移动用话费积分兑换过一只,用到网罩坏了,现在用博朗的,放电池的,真心耐用

网友:
这种刀头才是飞利浦好的刀头,双层刀片,骨架为一体冲压的不锈钢,09年买在太平洋电脑城飞利浦专卖店买显示器送的,已经用了10年,还是非常锋利据说刀头是原产荷兰,国内做其它的,现在全部在国内做的,大不相同了

网友B:
我也是同款的,用的镍氢充电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就是刮的不干净,刮完还有胡子茬

网友:
同款,买过两个。最后买的这个放车上用了,两块电池用大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款的,用的镍氢充电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就是刮的不干净,刮完还有胡子茬 ...

换一节14500电池,另一侧放个占位筒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我老爹那时用的,现在我用容易刮到皮,刮完皮肤很刺痛

不够锋利,用牙膏研磨30秒就不会了,我有一个11年双层刀片我是这样

网友(2025-01-31):
我一直用飞利浦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有两部,看介绍好像用的是瑞士生产钢材做的刀头。

网友C:
还是S5000系列飞利浦比较舒服了,这个太低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S5000系列飞利浦比较舒服了,这个太低档了

S5000系列只是刀头会动比较贴脸而已,它的刀片刀网也是渣渣,10楼的刀片才是好刀片

网友:
刀头的确是好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型号,装干电池动力明显不足可能是刀片不够锋利,改外接18650用,这款明显没有HQ130双层刀片好用

网友:
还是狠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