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帮忙看看SATA转usb3.0转接板不能用了,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0-01-04):
原来有个硬盘盒子能正常使用,后来抽筋不能用了,故障为转接板灯一直闪,电脑读不出盘,拆开一看sata母口针脚断了,后来买了个母口焊上了,还是不能用,最后换了type-c口  还是不能用,灯一直闪,母口5v正常,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了一下主控  ASM-1153    晶振6346  大家能给张主控针脚定义图吗?   还有就是这个晶振是什么频率的? 图片如下:

                       转接板一侧

                      转接板另一侧

                           主控

                    晶振

网友A:
你有看过母座下面的线路板的线有被扯断么。

网友B:
用祥硕的固件升级程序试试能不能找到转接卡,以此来帮助判断故障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看过母座下面的线路板的线有被扯断么。

看过了   13 14 脚焊盘掉了,15脚是好的,13 14 15 是12v  是不是有一脚正常就能正常工作?  再有焊盘1 2 3 都是没有焊点的(也就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祥硕的固件升级程序试试能不能找到转接卡,以此来帮助判断故障位置~

试过了   找不到转接卡

网友:
没整过,帮不上忙,升级程序找不到转接卡那就查芯片工作条件了。电源,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