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忙看看SATA转usb3.0转接板不能用了,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0-01-04):
原来有个硬盘盒子能正常使用,后来抽筋不能用了,故障为转接板灯一直闪,电脑读不出盘,拆开一看sata母口针脚断了,后来买了个母口焊上了,还是不能用,最后换了type-c口  还是不能用,灯一直闪,母口5v正常,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了一下主控  ASM-1153   晶振6346  大家能给张主控针脚定义图吗?   还有就是这个晶振是什么频率的? 图片如下:
                      转接板一面
                    转接板另一面
                  转接板主控

                转接板晶振

网友:
买新的吧  20块咸鱼斐讯  你值得拥有

网友:
西数的板子?

网友(2020-02-12):
比较老的帖子了,我还是回复下吧,这应该是希捷移动硬盘的主板,希捷有自己的桥接芯片(asm1153)固件来配合自己的软件使用,当led为闪烁时(正常为不读写常量,读写呼吸灯,读写是闪烁的9成为假货1成为老产品)为供电过低或硬盘故障(换根线试试,可以用安卓手机线,及插台式机背面接口或换台电脑试试,问题依旧则是硬盘损坏)

网友(2022-11-21):
刷下固件支持4T机械硬盘,但貌似不知道TRIM指令,对固态硬盘不友好,我没找到支持固态的合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