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有多少人手动档车换刹车油不换离合器油呢?

楼主(2020-01-04):
[嘻嘻]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估计不少人换刹车油倒是忘记离合器油了吧
先后买了2台二手车  第一台离合器油脏得很 说明很久没换 后来去汽配城买配件 刚要到门口离合分泵坏了 推到马路边  直接去汽配城15元买了个副厂离合分泵换上了 就分泵腐蚀了 里面脏得很  放出来的油都变成墨绿色还有很多渣渣  应当是长期没换油的结果吧  刹车分泵明显干净很多  买来的时候6年车龄 说明长期只换了刹车油没换离合

另一台二手车同样6年车龄  离合器干净点但是也没刹车干净 这次老实了 直接换了新的离合分泵 并且换了新的离合器油

这两台车因为是仿日本丰田的  刹车油都是DOT3 买的国内第一品牌  莱克的  800g一瓶14块多  这家是给 国内大多数厂做整车配套的  也是国内制动液的标准制定单位   只是假货有点多 我是特意跑到地区总代的库房买的  因为假货遇到过不止一次 不仅没有那种油性感觉 冰箱还能冻上    估计就是自来水加色素

制动液便宜 我就多用一点 实际就2个人自己换的  我是先全部踩空 放干净 气泵吹吹  然后灌入新的 放到比较清亮的时候停止放油 再进行排气 之前那台车还灌入了工业酒精洗了洗 因为之前不小心把假冒制动液灌进去了 怕不干净 灌入酒精洗了洗放干净后再灌入的刹车油

反正没ABS的车我这样干没问题  刹车 离合排气下就行了  如果有ABS的又没解码器 那还是 边灌入新的油边放旧的比较好 看着仪表盘 如果手刹灯亮了说明刹车油太少了赶紧加点

自己换油感觉比店里用心点  店里的估计八成都不换离合器油吧   有的手动档车离合器不太好使也许换了离合器油  离合也就好使了

另外说下 手动档车所谓的离合器油就是刹车油   离合器和刹车的油壶就是一个 一般离合器油的进油口比刹车油的进油口高因为万一油面过低 先没离合 再没刹车 反过来的话估计是怕出现危险吧 毕竟刹车失灵 不踩刹车不知道  离合失灵  车子都没法换档了

补充下 离合器油 就是说那个离合器分泵的液压油  和刹车油壶一般是同一个油壶  不是变速箱油哦

网友A:
变速箱油吧~~离合油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油吧~~离合油 不懂

手动档车 离合器油  自动档不用管 手动档 变速箱和离合器不是一个油  离合器是和刹车油壶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档车 离合器油  自动档不用管 手动档 变速箱和离合器不是一个油  离合器是和刹车油壶通的 ...

没见过离合油 刹车油 换过一次

网友B:
现在好多手动挡不都是刹车油和离合器油共用一个油壶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离合油

网友C:
离合器加油会不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加油会不会打滑?

那是踩离合的时候 推那个离合的分泵的液压油 和刹车油是一个油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手动挡不都是刹车油和离合器油共用一个油壶吗

对的 但是有人换油就换了刹车油 没去换离合 换油不是换油壶的 要从分泵放油才算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离合油 刹车油 换过一次

自动档没那个离合油 只有手动档要换 不换时间长了没准离合分泵就腐蚀坏了

网友D:
换刹车油的时候顺便在离合器分泵处放一下油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刹车油的时候顺便在离合器分泵出放一下油就好啦。

是的 但是有的修理店不给你搞

网友E:
离合不存在高温 所以换不换的意义不是很大  换刹车油的时候离合油已中和了所以基本没有必要去管他
刹车油需要定期换主要是水分腐蚀金属和高温带来的气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合不存在高温 所以换不换的意义不是很大  换刹车油的时候离合油已中和了所以基本没有必要去管他
刹车油需 ...

不过 我这离合油放出来的也是很脏 毕竟多少这种刹车油是有腐蚀性的  长期不换并不好  我那个分泵就是先是发现服饰没换 1年后坏路上了  所以换了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合不存在高温 所以换不换的意义不是很大  换刹车油的时候离合油已中和了所以基本没有必要去管他
刹车油需 ...

另外换刹车油无法中和离合油 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很长 里面的油平时又不是循环的 根本不会动 还在原来的位置  很难中和 如果中和了 就不会出现离合分泵放出来的油比刹车油脏很多的情况了

网友F:
我的是MT的,保养手册上也没说离合油,离合泵在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换刹车油无法中和离合油 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很长 里面的油平时又不是循环的 根本不会动 还在原来的位置 ...

不能中和就不存在进水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MT的,保养手册上也没说离合油,离合泵在哪?

自动档没离合分泵 我说的是手动档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中和就不存在进水份

分泵是活塞的  活塞上面有个胶套 胶套会老化变硬 活塞会渗漏 我拆下来的旧分泵 已经有锈迹了  那个铁锈会把外面的水汽引入泵内吧

网友:
像我的离合分泵和分离轴承是一体的,换个油还要抬变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