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锋芒PRO量产后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1-04):
红色的480K-BAD是什么意思啊?  量产参数这么设置的 错了吗

网友:
没有4K对齐,对齐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DG的4k格式化格盘一遍就行

网友:
4K对齐对于U盘尤其是小容量的优盘意义不大,主要是SSD硬盘必须,当然对齐也无所谓,现在流行的SSD桥接固态U盘,比如sm2246xt+Asm1153e,应对齐。你量产后4K还可以,可以对齐下。DiskGenius重新分区默认选中4K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
fat32量产后不对齐,exfat量产自动对齐。